最近才学cad对三维的比较感兴趣---请教

楼主(2011-05-04):
我最近才学cad对三维的比较感兴趣!今天老师给了一个图我思考了半天也想不出来这个怎么画!求那位高手指点迷津!!就是这两个矩形的链接出的那块!
用什么命令可以很轻松的画出来!

网友:
谁还用AutoCAD画三维啊、用proe、UG或者SW一下就出来

网友:
我表示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同上 同上

网友:
outout out out out  了

楼主:
呵呵!cad主要是二位!我就是想请教一下!!那些软件在慢慢学!!

网友:
很简单,用放样或扫掠都行。

网友:
这些人净会放屁,你没有cad基础,你pro/e草绘你会吗??别以为自己学了两天三维软件就很NB!

网友:
这个图CAD也应该可以画出来的,只是步骤比较烦,费时间的

网友:
要用CAD化的话,那部分可以用旋转啊,

网友:
这个很简单吧

用放样就可以。

网友:
CAD的三维编辑不好用啊。。。。。。。。。。

网友:
俺是来跟帖学习的.....

网友:
方块拉伸,圆的旋转,最后布尔运算求和就行了,三维软件画三维固然好使,出工程图也方便,分析编程等等功能也很先进,但是,三维软件哪个的捕捉都没CAD好使,量个尺寸什么的都还得投影到工程图里去,总之,各有利弊,大家没必要厚此薄彼,有机会就都学一学呗

网友(2011-06-23):
说Auto CAD画三维麻烦、不好的,只能说明他对Auto CAD三维不感兴趣或者对Auto CAD根本就不懂!不论曲面,还是螺纹只要对Auto CAD够专业在时间上并不会慢于任何一款三维软件!对其他软件的了解和简单的应用是必须的,但自己设计所用的软件一个足矣!社会就是这样要是大家的声音都一样--会很可怕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先学PRO/E,然后再CAD的

网友:
我起先也想学CAD画三维,太麻烦了。我现在用SW,一个放样的命令就可以做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