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橡胶密封圈,有标准件么?开模定做要多久?

楼主(2011-05-04):
设备上需要用硅橡胶密封圈,橡胶圈内径160mm,截面直径7mm,想咨询一下有没有标准件可以用,如果要开模定做的话周期大概多长,价格要多少,我的数量很少,10只左右。谢谢

网友:
是O形圈么?有标准件。订做的费用就不了解了,估计不便宜

网友:
O型圈有标准件的,我买过用于汽缸密封用的

楼主:
160x7的O型密封圈是有标准件的,但是材料是硅橡胶的有吗?淘宝上问过一个商家说定做周期1周左右,价格20一只。但问另一个加工厂开模要1月左右,价格100一个,模具费另算,所以想问下有没有哪位了解硅橡胶O型密封圈的啊?

网友(点评):
密封件专卖店有现成的。

楼主:
mixin0756,你说的密封件专卖店是实体店还是网上的?能介绍一个吗,我在上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海有个北京东路机电一条街,那应该有。另外,可以询问一些知名品牌或其他品牌在上海的实体店或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