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对草图进行镜像

楼主(2011-05-04):
如何对草图进行镜像(前提是镜像是移动,而不是进行复制)

网友:
什么叫镜像是移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想把画的草图进行镜像操作,可是将草图进行镜像操作后原图仍保留着,怎样使原图消失。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删掉不久OK了吗?

楼主:
我删掉原图后,镜像的草图也就删除了。

网友(2011-09-02):
想问一下楼主是在草图环境下进行图素的镜像还是在建模环境下?如果在草图环境下删掉原来的不是问题
如果在建模环境下为啥不保留原来的草图进行镜像?如果真要这样做可以把原来的草图用层隐藏;打断镜像前后两个草图的连接,可以删除原来的;用移动特征命令把草图移动到你想的基准面上,然后用旋转命令翻转;把原来的草图重新定义到新的基准面上。

网友:
不求甚解

网友:
哥们儿,你也太不专业了吧,在论坛里面问这么低Q的问题,你有空多跟朋友交流交流啊。镜像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还有你可以在编辑的移动对象里面也可以做到镜像、旋转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