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床的精度--请教

楼主(2011-05-04):
我公司一台杭州产的平面磨床(7130),在修磨电磁吸盘平面后,吸盘的窄面(就是磨头运动方向)中间凹,
有什么解决办法呢,请教大家了,谢谢

网友:
看不懂啥意思、、、、、、、、、、、、、、、、、、

网友A:
凹多少呢?楼主能不能画个示意图呀,不然好抽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凹多少呢?楼主能不能画个示意图呀,不然好抽象的。

用刀口尺测量中间有亮光,大概有0,03mm吧,谢谢

网友:
主要是导轨不平了,先修正导轨

网友:
导轨的问题,差0.03mm建议大修以下

网友:
哈哈,导轨,大修,,大修

网友(2017-08-29):
該不會是…水平踏地腳…有稍微因為外力因素跑掉了吧?
我親眼見識過將中央踏地腳調鬆(離地),且還正在磨一塊滿盤(1200mm)的45鋼

本來x軸跑過去均勻的火花…像是熱膨後翹左右的工件翻過來後滿磁硬磨在將磁力調小
中央居然煤火花了

好加在我玩速可答私人有(磅數版手)這款小工具
立刻將正面三點x軸給鎖回原高度還一樣磅數…
不然跛腳後還還將工件硬完成後吊離…恐怕接下來幾小時的工作都要跟水平儀一起玩了

网友:
两个方向检查:一、磨头导轨,检查方法,用将平尺前后端调整一致,用百分表检查;二、考虑吸盘是否多次自磨,结构变薄磁力影响。

网友(2018-01-09):
平面磨床的精度都是0.001MM,你个导轨0.03MM,你开什么玩笑?导轨找钳工刮研,别找小学徒,老师傅来处理,告诉他什么位置凹。处理完之后重新打表。OK后修正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