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b一100T四柱油压机不工作

楼主(2011-05-04):
一台yb32--100t四柱油压机,开机工作2小时后就不工作了 压制 回程均不动,但停机半小时后开机又能正常工作!2小时后又完蛋了,反反复复。    换向阀是新换的。 油温正常。
  溢流阀未见异常。机器使用20多年了。请高人指点!!!

网友:
是不是电机出问题了,看一下是不是温度过高了。
不能工作时按动作按钮,看换向阀的电磁头的灯有没有亮?不亮的话可能是电路问题

网友:
1系统压力在不能工作时是否正常?
2不能工作时油箱是否有油?
3不能工作时用手捅换向阀是否有动作?
个人感觉应该是控制系统或者安全系统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