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不能用螺纹连接?

楼主(2011-05-05):
                  经过一个多月的试验,虽然不算是很精确,但是还是学到了点东西。
                  我发现联轴器一端不能用螺纹连接。即使加工的多少,转速一上去就有杂音。
                  因为通过有螺纹的轴上的标准螺纹的参数,再在孔上加工相配螺纹。当两者连接在一起时,也是不能保证轴心与零件(内孔功牙的)外径同轴。听说是配合后的牙间还是有间隙的。

                  后来看到别人的方法:把轴上螺纹磨掉,再在轴上磨一个平面,用紧定螺钉方法来连接联轴器。本人没有试过,因为我们的情况特别。看到别人那些1,2万转的都没什么杂音。羡慕死了,为什么我们的就不行呢?

网友:
联轴器的标准轴孔和连接型式里面就没有螺纹式,常见的有圆柱形轴孔,包括长圆柱形轴孔、带沉孔的短圆柱形、无沉孔的短圆柱形;还有圆锥形轴孔,其他还有花键连接、过盈连接、胀紧套等。没有螺纹式,说明其没有被广泛认可,有自身的问题,连接不可靠,不能用在高速重载的场合,一方面容易松脱,另一方面如楼主所说的有间隙,传动不平稳,高速时就产生振动

有的轴端也有螺纹,用在有沉孔的轴孔,这样可以在轴端用圆螺母锁紧,沉孔内放置圆螺母

网友:
必须要保证其同轴度。

网友:
我是上啦学习的

网友:
由于内外螺纹加工刀具。方法。检测等方法不同。造成内外螺纹安装会有间隙(没有间隙也不便于安装)有间隙就不可能保证安装的同轴度,哪怕加工一平面用螺杆并紧。这样只可能更无法保证同轴度。

网友A:
首先要考虑为什么用联轴器,
1.没办法做成一个轴,这时联轴器就是一个过渡、
2.两台设备有不同轴现象需要修正,可以采用万向节式。
3.设一个保护点(在超负荷时让一个点先坏掉以保护机器),链条式、轮胎式都有此作用。
4.隔离,我们常用,用于隔开两设备的电传导(我们作强电的)。
以及很多作用。
用轴端车螺纹方式联接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要将轴设计成台阶式,让台阶来定轴心和轴向,螺纹仅用于紧固,不用于定位。

网友:
还没注意到的问题呢,看来优可以学到东西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事实就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我们后来也是这样做了,只用了3~4个牙来固定轴向。用后面的台阶定位,可能是台阶哪里配合不是很好,所以最终对中还是有点偏差,所以低速时有点杂音,更别说高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  说的对。但是最后一行我不是很明白,能附图说明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致示意,凑合着看吧,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这样,加一个法兰盘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他这个螺纹就是为了这个用途,还有一种是在轴的中心孔内攻螺纹,也可以达到轴向固定。

网友(点评):
你在一楼说的不是这个,那的孔上还有螺纹。在轴中心孔攻螺纹也可以,用一个螺钉和压板来轴向固定,也更简单

网友(点评):
对,我就这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是一半联轴器的图示,联轴器中间有个沉孔,轴头有螺纹,上面可以拧固圆螺母来锁紧,不知你说的法兰盘是什么呢?

网友:
螺纹有间隙。还有一个松脱的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不过这个可以加紧定螺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
一般是不会这样连接的,螺纹连接是间隙配合,不能保证两者间的同轴度,
但有的联轴器是允许两轴间的同轴度有一定偏差的。

网友(2021-10-27):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考虑为什么用联轴器,
1.没办法做成一个轴,这时联轴器就是一个过渡、
2.两台设备有不同轴现象需要 ...

学到了,增加台阶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