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车(攻牙),请教

楼主(2011-05-05):
今天叔叔的厂有一台液压车坏了(卧式的,做棒料专用的,有主轴,两副十字拖板,加一个尾座用来攻牙带电机的)起初是皮带断了,厂里的师傅换了一条一开有一个交流接触器爆了,然后找我换了一个,换好了一开问题又来了,攻牙时一点都攻不下去(用牙套攻),因为有两台机我就比较了另一台。没发现有什么不同的,可就是攻不下去,然后我就手动按那些交流接触器(一共有3个),发现攻牙的电机是加速电机,有一个控制比较慢的,另外两个同时按下去时电机是快速的。

可我就想不明白,攻牙不是有正反转才行的吗?它就是没有控制反的交流接触器,看了另一台都是一样,当时就没想太多,一心想着因什么另一台可以攻牙,听师傅说换了皮带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就比较了两台的皮带,发现师傅装错了,本来是套电机小圈那格的,他套到了大圈,换回了之后,果然可以攻牙了。

但我就想不明白没有正反转都可以攻牙,主轴的转向和攻牙的转向是一样的(从尾座那边看上去主轴转左,攻牙电机转左),,攻牙时攻牙的电机速度是较慢那一档(并不是10分慢的那一种,),退出来时是较快的。我想了很久想到了一点,可又没有见识过,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那样。

所以上来问问各住师傅,我的想法是,当攻牙时主轴的速度比攻牙电机的速度快,牙套相对于主轴是静止的,所以当主轴转而牙套不转时就会攻下去,(这是从换皮带上想到的),当退出来时攻牙的电机用快速,这时主轴相对于牙套是静止的,所以能退出,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你有没有注意不“攻牙”的时候空转是反转的(相对于攻丝是退丝状态)。这是一种自动攻丝的机器,它可以通过机械机构来实再正反转,花头在主轴上(摩擦盘)。下压时正转(攻丝),上拉时反转(退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