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液压缸代替汽缸,同时要控制成本

楼主(2011-05-05):
请大侠指教

我知道如果用气缸,就要有个空气压缩机。那用液压缸呢?是不是也要用带类似这个的东西呢?有没有办法可以做简单的回路呢?也就是不想机械多加一个像空气压缩机的附加设备。

实在点说,我就是想代替汽缸,同时要控制成本。

网友:
要有液压站才行,如果流量很小,控制简单的话,需要一个简易的油泵油箱

如果是手动的,用液压千斤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电动的。因为是用在自动设备上。不用汽缸用机械传动很复杂。我想找代替品。

网友(点评):
有电液推杆可用,这个是标准件了,价格不是太贵,但是怎么也比气缸贵,它上面带有电机,所以很占空间,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能气动实现的就用气动。
液压得有液压站,这得你自己配,空压机是客户负责配的。而且,气漏点,没人反对,但液压漏,就麻烦了哈。

网友:
我是学生,我想问一下,是液压传动未来发展比较好,还是机电一体化发展好呢?还有先进机械制造。
因为要分专业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一种叫电缸的东西,你看下能不能用,可能成本会高点,和气缸用法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液压缸比汽缸成本要高的多啊

网友:
液压缸需要泵站。气缸需要空压机。要不弄成摆线针轮+齿轮齿条。或者摆线针轮+丝杆。但是从价格,寿命,环保,维护来说建议用气缸的。

网友:
还有一种就是平车式。用卷扬驱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液压缸需要泵站就不考虑了。电动缸有用过,不是很好。谢谢。看来还是得用机械机构传动。

网友:
压力低的时候用气动控制吧

网友:
用液压缸的话还得自己设计液压站,也没简单多少

网友:
好的,讨论的很好,受教了,谢谢分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朋友液压传动其实也是机电一体化的一部分,既然分专业就选择你比较喜欢和感兴趣的,技术方面的东西没有什么绝对的,用心总能做出好的东西,液压依然离不开电,你不可能在大流量的时候用手动

网友:
这个取决于你的动力参数,如果力量小速递低,那么用液压系统不一定会比你的空压机成本高,可以弄个数据来实际计算下

网友:
由于气动系统使用压力一般在0.2-1.0Mpa范围,因此气缸是不能做大功率的动力元件,液压缸就可以做比较大的功率的元件,使用液压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天啊,有个女生
天啊,有个女生
天啊,有个女生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电缸?也就类似于单走机械手了,这价格啊贵的离谱,就比如雅马哈的,和气缸、油缸比起来远了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切以自己的兴趣为主。

网友:
把液压油箱安装的高一些 是不是可以当做液压泵用?

网友:
气动件成本高点,。。。。。但是不经常出问题,。,液压泄露也是个问题、

网友:
哥们你想用液压就必须有液压站啊,需要看看你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对比一下使用空压机还是液压站合适呗。如果是用在一般的地方,弄台小型空压机是合算的。毕竟气不花钱。

网友:
各有各的特点,但建议你先摸清楚是否能用液压实现,因为液压频率明显比气压的低,速度明显慢很多。其实气压比较省钱啊

网友:
但从运动功能上来说,可以考虑电动缸,只要通电就可以,也实现直线往复运动。

网友:
也可以考虑液压包单元,比较紧凑。不过一切以实际情况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