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回到油箱后有好多油膜子(类似于气泡),怎么解决?

楼主(2011-05-05):
请教各位老大,液压系统中由于油路的流通,当液压油回到油箱后有好多油膜子(类似于气泡),怎么解决呢?小弟先谢谢啦。

网友:
拍张照片上来看看
可能是管路中有空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空气的,是因为油回到油箱后翻滚造成的,有时候会从加油孔冒出来。

网友:
正常运行的液压系统管路进很多空气的几率是比较少的。
有油从加油孔冒泡出来,油可能加多了点,如果这种现象不常出的话,我猜就是这种原因。
你可以自己关注下。
再看下系统回油管道在油箱的设置情况及油箱内部的设计情况。原因应该很容易找出。

网友:
回油官路上是否有背压阀???????????

网友:
看看你的回油管有没有插到油箱液面以下

网友:
应该增加溢流阀。。。。。。。。

网友:
问题有点怪。
同意楼主的观点,解决方法????还不知道

网友:
应该是回油时进入油箱与油箱内原有的有撞击引起的,进入空气的可能性较小,再说了如果是有空气的话在缸运行时能察觉出来。

网友:
路过,赚个积分。。。。。。。

网友:
将回油管插入油面以下

网友:
分享一下我解决的经验:
现象:泵站运行十分钟左右油箱上层有10mm左右厚的气泡沫,压力越高噪音越大且压力不稳定。
原因:主泵吸油滤油器堵塞且离油箱低部太近、回油管道设计的防虹吸现象的钻孔离回油弯头处太近(弯头附近有涡流而产生真空、如果附近有钻孔空气就被吸入管道)。
解决:更换吸油滤油器、将吸油管道截短、将虹吸孔堵住(当然也可以离弯头远一点,只是由于着急我采用了简化的办法)
解决后:系统运行噪声很小,压力平稳、油箱也没有气泡产生,解决成功。

网友:
积分威望都不容易拿啊,每天灌啊灌

网友(2014-06-22):
一般细小的气泡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现象   换了吸油过滤器

网友:
路过赚个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