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青铜AMPCO25 钻孔方法,请教

楼主(2011-05-05):
直径6 孔深197的深空 ,材料非常耐磨, 非常脆, 硬度大概 HRC43左右 。求 铝青铜 AMPCO25 钻孔方法

敬请有经验高手解答

网友A:
若是攻丝倒略知一二,钻孔就有心无力了。如此深孔,坐等高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需要加工个堵水的RC1/8的 螺纹 老大 有啥好建议 这是个冷却水孔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进口的吧?据此看来抗拉强度可达1300多。==这种特殊的铝青铜拥有如此高的硬度,又是Rc螺纹,着实吓人。据我所知目前市面上还没有一种丝锥可以专门加工它。都只适用于加工一般长屑铝青铜或是其他铜件以及公制螺纹。如果设计不能改变的话,可以试试先用锥铰刀打好底孔,然后选用性能尽可能好的丝锥慢速攻丝。可参看攻牙兄的“SKD11的材料 硬度60度如何攻牙”以及“SKD11的材料硬度60度加工過程,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976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950

楼主:
安博科的材料 谢谢的回复 呵呵呵 头都大了 高人都进来啊

楼主:
美国进口的  开始没想到这么难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坐等高人ing...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等高手解答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
楼主试试枪钻。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可以用槍鑚
也可以用我的機器啊
硬度不算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进口的吧?据此看来抗拉强度可达1300多。==这种特殊的铝青铜拥有如此高的硬度,又是 ...

謝謝你幫我推廣帖子你是專門賣絲攻的嗎
如果是
說不定我們有配合的機會喔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攻牙兄果然了得。老衲行事这么低调你都能看出来~

网友:
坐等高手前来回答!!!!!!!!!!!

网友:
如果你的機器靈敏度夠的話
可以設定讓它自己分99次鑚孔啊
197mm的深度/99次
每次的進給量也才不到0.02的進給
問題是你的機器可以這樣設定嗎
發加工給我吧 我有這樣的機器
我在東莞

网友(2014-07-17):
引用 网友A:
若是攻丝倒略知一二,钻孔就有心无力了。如此深孔,坐等高人。

哥们,看到您对丝锥的认识的多,我想请教下。
我这里遇到个问题,我们要在铍青铜板上攻M6和M8的两种牙,M8牙是通孔,深度26mm,M6的牙,深度20mm,通孔
MOLDMAX40的铍铜板硬度在40°左右
用先端丝锥,但是不知选择德国哪种牌子和钻铍铜相对应类型的丝锥
请问您,我应该怎样选择丝锥呢?
谢谢!

网友(2014-10-21):
铝青铜 AMPCO25 ,这个材料在安博科的数据上查不到元素配比,我之前还仿造过,硬度HB只有320左右,该合金颜色呈灰色,平面加工后边缘有锯齿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