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实用的网板微调机构---请教

楼主(2011-05-05):
现有印刷机结构上进行修改以后,在架版的时候,让印刷台面保持不动,网板进行前后左右微调。

目前这个机构已经有在使用,发出来是请教高手是否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为什么一个方向上会有两个微调机构,这样能保证调整时平行移动?
望赐教!

网友:
楼主的是滚筒式停回转吗?

楼主:
是将印刷机本来调整台面的拆下来,改到外框上对网框进行调整,实际使用的时候在网框的四周有加压簧的,这样让网框会一直保持在一定压力平衡下。

网友:
那这个是不是手动的啊,能够自动调节吗?

楼主:
现在这个是手动调节的,如果要实现自动对版调节,那前侧和侧面的手动调节需要换成电机驱动了,而且在网板上要增加三个靶心,在台板下面装上捕捉的CCD,那个代价有点高了,实用性不是很强。

楼主:
增加一张整体的图片,可以看的清楚一些,因为只是改造,未画出印刷机的细节部分。

网友:
   结构不合理,个人意见

网友:
高低不可调,刮印压力怎么调节,还有结构也不合理

网友:
我做过更好方式,能实现X,Y,Z,角度的微调,但比较复杂,需要用到涡轮蜗杆,偏心轮,直线轴承,微调滑座以及百分表等,成本较高.......

网友:
仅能实现沿XY轴移动,缺少绕Z轴转动的自由度

网友:
这个丝网印刷的网板升降机构是摇杆机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