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正在做液压传动的毕业设计,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1-05-05):
我的题目是组合钻床的滑台设计
要求滑台实现快进,工进,停止,快退。我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1、滑台由静止到工进的速度是一个加速的过程,这个加速度是恒定的么?2、这个加速是如何实现的,如果液压力对液压缸的推力较小,则这个加速很慢。我参考了很多模板,但是并没有这一块的研究和计算。
请懂的师傅帮忙解答   先谢了

网友: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认为这个加速的过程很快,几乎是瞬时的

工进的速度不是取决于液压力的大小,而是流量。液压力正常工作状态时是与负载相同的,所以在工进的过程中是个匀速运动,最高可到泵的最高输出压力

要具体控制工进的速度和加速度,可用调速阀、比例控制阀、伺服阀那些

这个瞬时的加速过程也可以由液压的基本公式精确计算,或者可看阀的特性曲线

我对液压了解不深,上面只是我的粗浅理解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不太清楚
例如在启动到加速到快进速度时,此时滑台受到摩擦力,惯性力,还有液压力,一般的做法是估计惯性力的大小,然后根据平衡求出液压力的大小。这个惯性力F=(G/M)ΔV/ΔT,ΔT越小则加速越快,那么也就越好,同时F增大。我就是不懂这个加速的实现是有流量决定还是什么决定

网友:
液压的推力是由油液对活塞的推动产生的,即油液的压力产生了推力,这个推力与外部的负载相互作用决定了活塞的运动状态,一般情况下液压能产生的推力大于外部负载,不过在初始设计的时候是得由负载来计算液压缸所需的推力大小,而这个惯性力说实话我也没弄明白,不好意思了。活塞的速度是由流量决定的,v=Q/t,不过如果液压的推力小于负载的话,显然此时没有流量了,也就没有速度和加速度,不过正常情况下是要使得液压力大于负载

想了下,我也没搞清这个初始阶段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不误人子弟啦。既然很多模板上都没有这个计算,说明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省略的,即液压能产生的推力大于负载很多。

偶也得去翻书学习了

网友(2012-05-22):
能不能把你的液压滑台图纸发到邮箱panjie102144@163.com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