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板怎样焊接

楼主(2011-05-05):
尼龙板能否焊接,具体怎样操作呢?望资深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用作修补用。譬如说孔作大了

网友:
主要用作修补用。譬如说孔作大了-----镶套+粘接,或镶套+骑纹螺钉

网友:
只能用AB胶粘,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曾在电动车修理行里看到有种手枪式类形的工具,
电加热把塑料熔化后再挤压出来,
零件焊接接头类似角焊缝的把另二个零件粘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