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 ADC12应该如何焊接? 为什么焊接后气孔如此之多?附图

楼主(2011-05-05):
有两个ADC12的铸铝棒子焊在一起。 但是焊接后其强度不够,就是用边一摔(手持一边,敲击另一边),就会在焊接处断裂。断裂口如下图所示。

说明: ADC12原本铸造后成型的截面---比较细密均匀
       ADC12焊接后断面---有膨松样,气孔,有点类似是泡沫遇火后烧掉的那一块。

查看了一下网上说明,没有提到具体的铸铝焊接工艺等。
问题:
1、 铸造铝合金可以焊接吗?
2、 如查可以ADC12等应该采用何种工艺?
3、 如何提高焊接后铸铝件的焊接处强度?
4、如何避免如上述的气孔,粗糙现象?

网友:
是TIG焊吗?
请说明工艺和焊接条件气体。
一般说TIG焊铸铝出气孔有两种原因:
1.脏。焊接时没有清理铸铝表面的脏东西
2.气体保护不好。气体纯度是否合格?

网友:
你用的焊丝,焊前处拟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焊接前与焊后的对比。

焊接是采用气保焊,类似氩弧焊,只是焊丝采用铝焊丝就是了。

网友:
我直观的感觉是焊接冷却的过冷度太大,导致铝冷却时过量收缩,产生大量的缩松,甚至有缩孔,铝的熔点是不高的。随口乱说,不必当真。

网友:
保持洁净,应该先预热,控制线能量

网友:
我个人认为,焊接的气孔,是由于焊料或者基地本身未干燥所致,水蒸气在高温电弧作用下,分解生成氢气,高温膨胀,直接造成气孔,至于分解出来的氧,已经和铝发生反应了,干燥基体材料和焊料,降低焊接电流,可以改善此类情况。

有一种摩擦焊,不用电弧作用的,或许能避免出现该类情况,不知道ADC12是否能采用这么方式进行焊接

网友:
铝出气量大,而且粉尘多,是不太好焊,不过俺可以,汽车空调的铝活塞就是铸造的,俺能焊,设计出的机器已经卖给棒子9台了,楼主可以拿一个小样品到我这里来做做试验。

网友:
这个没什么,主要是铝材本身的杂质问题,用ER4043(T1)焊丝,5%硅的铝硅就可以了,MIG焊接这东西气孔会比TIG要好一些

网友(2016-12-28):
压铸铝结构件本身就充满气泡的, 我的经验是,压铸件表面以下0.5mm是比较致密的,再往里就是各种缺陷和气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