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结构与振动问题,讨论

楼主(2011-05-05):
       在机械设备中,机械结构设计不当必然导致有害的机械振动现象。现在机械振动的测试普遍的方法是:激振——传感器测量——获取数据——数据处理。机械振动的问题虽然不是什么新问题,但也是机械设计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请高手们和同行们讨论一下下面两个问题;
        一、列举一些因机械振动问题而修改机械结构的实例。
        二、对解决机械振动问题现在又什么更好的方法或者新的方法。
        还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谢谢大家~

网友:
实例: 磁头堆栈组件(HSA)设计,失败的设计导致硬盘不能正常工作。
常规办法:结构雏形出来后进行仿真优化,最后实验验证,对比实验结构和仿真结果,修正流程中不合理地方。新的办法有哪些?请楼主介绍下

网友:
以前好像有过大桥因为共振塌陷的事故,网上搜搜。。。。

网友:
在质量一定的条件下提高结构的刚性,可提高其固有频率。一般外界频率设定在固有频率0.85-1.15倍以外的区间。这样可以防止共振。

网友:
等了N天,没有激起多少人的共鸣,看来对震动有一定程度了解的人不多

网友:
高手都潜水了,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电子行业,由于声音振动传播,因机构件间隙过小引起共振,通常是利用缓冲物质,减小共振。

网友:
楼主可以百度一下闻邦椿院士,他的机械震动学在世界走在前列。东北大学的

网友:
我在设计柜体安装在汽车内时,也涉及到减震,就凭经验,也没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等待高手的讨论~O(∩_∩)O~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年做过一台磨齿机,开始全部用的钢板焊接机身,焊接机头箱,在实际试机过程中发现,在高速运转(6000转/分以上)时,加工表面很差,振纹明显,光洁度下降。在给马达加减振结构,增加导轨强度无效后,只好用有限元分析,把机架及机头箱尽量焊接成箱形结构,提高机器的固有频率,针对易变形点增加刚性。最后算是有了比较大的改善。

网友:
等待高手的讨论

网友:
高人都到哪里去了?小弟等着分享经验呢

网友:
先收藏起来,等待高手

网友:
我们公司的产品功率为400多KW,皮带增速,本来按照设计说明应该放在刚性比较大的平台上,哪知道甲方放在刚性比较小的平台上,导致设备振动比较大,因此我们总是不停的维修,最后发现是甲方的问题。

您这个话题不太好,因为没有涉及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是宽泛的谈谈而已,因此我建议您拿个具体的案例说明,这样我们才能有的放矢,否则谁有这么大的精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觉得在不浪费材料的情况下尽量增大结构的刚性,您的话正好验证我的想法,谢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1-06-07):
我们行业的筛分设备就是用震动学的原理来制造,把震动的缺点用上了

网友:
新人来学习的  高手呢

网友(2012-02-23):
机械振动从概念上说无非是一种势能与动能的转换过程,至于减小振动,从本质上说,就是要阻止他们的转换通道。
首先,应该考虑有利于转换的因素。例如频率相同,其本质是可以产生正转换,就是说,无论是能转换为动能,还是动能转换为势能,激励都是起正作用。所以,避开频率也是有效的方法。频率受到刚度和质量的影响,激励源要避开自振频率,要么改变激励源频率,要么改变研究目标的频率。比如转子的转速改变,质量改变,轴的刚度改变等。
还有,就是选择具有大的弹性恢复阻滞力的材料,例如橡胶,不给振动正的激励作用。例如加橡胶。还有将振动转化为其他能量形式,例如热能。比如加阻尼。
还有一些,不过老板来了,该撤了。

楼主:
‘从本质上说,就是要阻止他们的转换通道’ 正在思考中……  谢谢

网友:
我觉的就是先用ansys之类的软件或是实验测试装置找到结构的固有频率,驱动部分的频率尽量避开;
还有就是采用一些隔振的措施,如橡胶,空气弹簧之类的将震源隔开;
或是改结构设计,增加阻尼;
还有就是采用补偿装置(可以参考上交大的研究陈果)。

网友(点评):
结构改变对于振动的影响你怎么判断?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要明白振动的物理本质

网友:
不懂这方面,,学习中,,,,

网友:
刚开始入门,还在不断学习中。。。。

网友:
菜鸟来学习,待高人出现。

网友:
想问下,轴承振动测量仪中,如何选择传感器的类型?还有,轴承检测设备它的基础振动怎么控制?求大神!!!

网友(2012-05-14):
高手都潜水了,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2-07-12):
好问题啊,好问题啊,

网友:
作好平衡,避开固有频率

网友(2012-09-08):
结构设计时 很难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