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螺钉是高档螺钉?

楼主(2011-05-05):
“内六角螺钉是高档螺钉,一字槽螺钉和十字槽螺钉是低档螺钉”?

有一位搞电子的大学老师这么说。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可又说不出多少理由。
大家怎么看?讨论讨论。

网友A:
据新华词典,
高档:质量好,价格较高的(商品)

只有同类才能比较质量,内六角和一字槽、十字槽在质量上没有可比性,所以他们无所谓高档低档

万千家庭只有一字和十字螺丝刀,内六角再“高档”也只能扔到垃圾桶里

网友(点评):
本来有各自的用途和性能,什么鸟老师还非要扯出个"高档""低档",同类可以,比如说国外的内六角比国内的内六角高档,国外的一字槽比国内的一字槽高档,然后再请问那老师,国外的一字槽和国内的内六角谁高

网友(点评):
说相声的人当中我歌唱得最好,唱歌的人中我相声说得最棒,照您的逻辑,打太极,没几样东西可以比较(高低档)了

网友(点评):
问题是比"高档"有意义吗?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就算某东西"高档",有些地方它还不能用呢!螺钉本身有各种型式,槽型里面除了一字槽十字槽内六角,还有米字,内角四方,花形,特形等等,谁又比谁更"高档

网友:
看螺钉的等级就知道了
内六角最低是8.8级,那两个估计也就4.8吧——————————————————————
有条件的话问问价格,应该也可以看出来

网友(点评):
没意义的话题,不锈钢一字槽和普通内六角谁高档?谁能经受住腐蚀的考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新华词典,
高档:质量好,价格较高的(商品)

呵呵
QQ和自行车那个高档?
二手QQ和钛合金+碳纤维+钻石+……打造的自行车那个高档?
——————————————————————————————————
一个都是代步的交通工具,一个都是紧固件,并非没有可比性

网友(点评):
是可以比,但要比的有意义,那老师说内六角比一字槽高档,言外之意是所有的一字槽都没内六角强,所以他是错的

网友(点评):
乍一看,还以为你把聊天软件和自行车做例子呢!哈哈!

楼主:
对我们做机械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可笑之极。LS几位的回答已经完全说明了问题。
那么,对我们自己来说,选内六角或一字十字都有哪些理由呢?
抛砖引玉,欢迎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们做机械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可笑之极。LS几位的回答已经完全说明了问题。
那么,对我们自己来说,选内 ...

未必可笑可以理解为一种形象的“比喻”
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电子机械的塑料部分用强度低的完全够用
对某些强度要求较高或使用的习惯(比如直线导轨固定)就用内六角吧

网友:
刚才补了一下螺钉知识,所谓一字槽十字槽内六角是螺钉槽型的分类,跟螺钉的强度应该没有必然的联系,当然也有可能有哪一种更适用于高强度螺钉,哪一种容易滑槽的说法。如果单从比较哪一种更不容易滑槽的角度来看的话,各位可以比较一下哪种最为高档。从普通的经验上讲,确实有内六角的强度大于一字槽的印象,不过这并不是事物的全部与本质,殊不知还有非标呢,哈

网友(点评):
内六角相对其他槽型,确实容易拧紧或者松动,相对不容易滑丝

网友(点评):
是槽型被拧花,不是滑丝

网友:
这个东西我怎么就不知道呢

网友C:
内六角螺钉能够承受较大扳手力矩,连接强度较高。有点类似六角螺栓头。

网友D:
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网友(2013-03-17):
看你用在什么位置了,哪个方便用哪个

网友:
呵呵,这个看怎么说呗!各有千秋!

网友(2013-07-23):
有这么一说吗

网友:
用途不一样

网友:
搞电子的也来评论机械?呵呵,他说这话依据是什么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这种说法

网友(2013-08-26):
路过学习,我是螺丝模具不锈钢牙板,不锈钢搓丝板的,还请多多关照

网友(2013-10-03):
引用 网友C:
内六角螺钉能够承受较大扳手力矩,连接强度较高。有点类似六角螺栓头。

同意,以前一位钳工和我说过

网友(2014-05-01):
螺钉还有这区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六角螺钉能够承受较大扳手力矩,连接强度较高。有点类似六角螺栓头。

正解

网友:
这不都曲解了那个老师的意思了吧
内六角确实紧固强度确实要比十一字槽的要高。都学过杠杆原理,你用六角扳手紧固的力要比螺丝刀的多很高很高

网友:
实际运用中感觉“一字”“十字”容易滑牙,内六角、米字头的好很多

网友:
看用的地方吧,方便操作就是最好的

网友(2014-12-25):
本来想查查十字槽与内六角盘头螺钉的使用习惯区别等,用于连接型材,偶然搜到了本帖,学习了。本新人补充一点,连接铝合金型材的螺钉一般都是用内六角圆柱头或内六角平圆头的,所以个人也觉得用于结构件高强度连接的地方,内六角还是优先选择,空间够不干涉就圆柱头,空间不够,要美观,就平圆头……

网友:
纯属扯淡,任何两样东西的对比,都需要找到一个对比基准,就像楼上很多大侠说的一样,无论是从用途方面还是其他机械性能方面都是一种基准,脱离了基准毫无可比性

网友:
不可比较

网友:
螺栓也有高档之说涨见识了

网友(2015-02-10):
内六角螺栓一般是8.8级,强度比较高

网友:
一直用内六角

网友(2015-04-27):
对中国而言,内六角螺栓能承受较大扳手力矩,对台湾,日本而言,三种都差不多,人家的材质好。

网友:
这个问题也能引起这么大讨论呀,呵呵。高档点的机器一般都是用内六角的螺栓,精度高质量轻,不易滑丝,头那也不容易拧坏了。头那杯头圆柱的。。。种类多。一般表面全发黑 不容易生锈。我们做东西能用内六角绝不用十字一字的。就像我原来对我老师说的一句话一样,我说焊条电弧焊比钨极氩弧焊先进,她立马说,不存在先进不先进,只有合适不合适,在不同的条件下,两种焊接各有各的优点,但重要的是我也知道这点,只不过想表达一下,钨极氩弧焊成型质量高,焊出东西变形小,漂亮而已。不必深究,明白老师意思就可以了,老师意思就是说,内六角比一般的螺丝高档点,做机器条件允许,尽量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QQ和自行车那个高档?
二手QQ和钛合金+碳纤维+钻石+……打造的自行车那个高档?

这有点牵强吧,我感觉老师的意思是,一般情况下咱们日常见的螺栓,内六角是比普通一字十字的好。这没什么怀疑的吧,我在网上买螺栓,一字十字的论斤卖,内六角的一根一根的卖,这很说明问题嘛。重点是理解老师意思,他少说个“一般,大多数。。。”的修饰的词,也不至于说他错了吧,呵呵

网友(2016-01-09):
老师的意思可能是内六角的一般可以选用强度等级高的,而一字十字一般的强度等级较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这样说不是很合适,有的时候用十字槽或者一字槽的螺钉就能解决问题,并且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而且用这种螺丝更方便、好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都是标准件,无非是使用工具不一样,我倒不认为内六角是高档螺丝

网友(2019-02-22):
不具备可比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