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怎么实现双动力,同步带压紧

楼主(2011-05-05):
两个同步带中间材料怎么压紧,一边同步轮位置是固定的,另外一边怎么设计可以压紧材料,还有怎么用一个电机使两边同步轮都对转,右边同步轮可以左右移动 夹紧材料。

希望尽快给我方法,谢谢!

网友:
没有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你将同步带的下面安装一支撑板,这样就可以承受一定压力了,使用同一电机两侧对滚你去找下卷板机的传动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送料装置,左右边都有个同步带,送料靠同步带转动带来的摩擦力送料!现在不知道怎么压紧材料,还有一个电机怎么控制两边的同步轮都转动,就是双动力!

网友:
一个电机?两个动力?是将输出动力分解为两个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  是带动左右两边同步轮都转动,而且要对转 就是相反方向转!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压力的问题 左右两边都有个同步带,右边3个同步轮不固定, 可以左右滑动,怎么设计才能夹紧!

网友:
画个简图看一下吧.这样不是很明白.应该不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你带子的样式不画出来谁知道,你最好将图画的让人看的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材料放左右同步轮中间 怎么才能压紧材料,电机放下面,怎么才能实现双动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步带套在上面,通过同步带传动送料!

网友:
传动的话。用电机先带到其中的一组,再由这组用齿轮传到另一组。可否?

网友:
那你的材料有多厚,放的间隙要多大,使用齿轮就好了

网友:
用齿轮副可以改变转动方向,实现双动力,但动力肯定有损失

网友:
呵呵。。见过类似的。。好像是用链条绕个8字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下面套一对齿轮,电机再来驱动轴

网友:
我做过这种传动,不过我用的是链条。我们称之为夹送式。
同步带的张紧你应该是解决了(加张紧轮就是了)。然后你要跳出思维,当电机也不动作的一组硬连时,另一组又要反转又要运动。所以你要找出两组传动之外的第三轴,这个轴与两个组的主动轴(有电机的这一组需加一个齿轮副来变向)用臂支撑。
第一组动力好理解,电机到主动轮轴。第二组的动力是电机、齿轮(这时旋转方向己变)第三轴、第二组主轴。
不知道你有没有理解,因为电脑被加密,无法上图。

网友:
中间那个是个小齿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上个图 就好了  看的直观点!还是要谢谢你!

楼主:
下面不用齿轮传动,怎么用连杆机构实现单电机双动力!

网友:
现在你纠结的不就是又要能传动转动扭矩,又要能滑动,用花键轴试试,它就是来解决这类纠结问题的。你自己再配换向的锥齿轮。

网友:
你所讲的是冲压机自动送料装置里面的结构吗?

网友:
这样可以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行程够用吗?齿轮抬起来后还有动力吗?
附件是我们做过的机构,但不知道各位能否打开。

网友:
威望不足,下载不了
看你所需加紧材料的厚度

网友(2011-11-02):
用双面齿形带,实现正反转。一个轮子加弹簧,实现伸缩补偿。

也可以将伸缩做成斜的,斜向压紧,就是仿切向,如果距离不是很大,那么 皮带的收缩量也就不大,可以不用压紧轮。

网友:
受教了,多涨了点见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行程够用吗?齿轮抬起来后还有动力吗?

前辈,看来你做过类似的机构,但是你的附件打不开,能否给我传一份呢?谢谢你啊,我的邮箱是jshq0531@qq.com

网友:
中间加齿轮可以改变力的方向,需要夹紧材料可以在同步带内侧在加同步带轮,需要多大间隙就设计相应的间距,或用弹簧持续压紧。

网友:
加多三个传动齿轮能行不?

网友:
两组之间加一对齿轮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前辈,看来你做过类似的机构,但是你的附件打不开,能否给我传一份呢?谢谢你啊,我的邮箱是

本来想挂上来,可是CAD和PDF都被加密了,我想上传eDrawings也传不上来。我己将eDrawings发到你邮箱里了。

网友:
我觉得加紧的话可以考虑压力传感器在两组齿轮中间,但是一个电机实现不了左右正反转吧?
本人愚见,期待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来想挂上来,可是CAD和PDF都被加密了,我想上传eDrawings也传不上来。我己将eDrawings发到你邮箱里了。 ...

已收到,正在学习,非常感谢啊!

网友:
新东西对于我来说!!!!!!

网友:
搞个齿轮传动最好了

网友:
你去看看客车的发动机。就知道怎么令到两往相反方向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