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加工后,油污如何处理

楼主(2011-05-05):
在数控龙门铣加工过程中,给焊件身上飞溅的油,很难清除。(因为机床本身漏油,致使切削液中含月大量油污)焊件表面需做喷漆处理。

网友:
用 天娜氺                   檫下酒没有了

网友(点评):
用天娜氺 檫下就没有了

网友:
用酒精清洗,小的可以用超声波加热清洗。

网友:
有专门清洗机械上油污的,你去五金店问问就知道了,以前用过,忘了叫什么名了。。。。

网友:
用清洗剂清洗。。。。。。。。。。。。。。。

网友:
买瓶威猛先生就行,我们擦机床都用,效果很好。。。。。。。

网友:
买包去污粉也可以用,一元一包

网友:
用气枪吹,然后用肥皂水简单洗洗就行了.

网友:
去买几包金属去污粉就搞定了,如果要保护工件表面,还拿几包防锈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