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齿差行星传动的困扰,讨论

楼主(2011-05-05):
最近搞了一个少齿差行星传动的机构,由偏心轮驱动,行星轮发生自转而输出。整体感觉不错:轴向尺寸较小,传动比较大;但是也有困扰:传动比达到25:1了竟然不能自锁。机构情况如附图。
希望有做过类似工作的同行出来交流一下!

网友:
少齒差有好多結構,實驗中存在封閉功率的結構,因為效率低所以出力側轉動阻尼大,若以上圖應無封閉結構可能,且1/25偏心距應夠大的,阻尼應比平行外齒大不了多少,還有個人比較頃向認為,自鎖應該是一種非常清楚的功能,能信任結構.個人淺見供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你的答复!论坛里面就是应该有你这样的热心人才可以热闹和发展!
但是,我感觉你没有说明白或者是我没有看明白你的文字。
主要是以下几处:
1.“出力側轉動阻尼大”。我这里是偏心轮输入、行星轮输出,属于减速传动,出力侧为什么阻力大?阻力只和我外部的负载有关吧?
2.“1/25偏心距”?1/25是传动比,偏心距是1.5哦!
3.“自鎖應該是一種非常清楚的功能”,是什么意思?自锁与传动比有关,与机构中传动效率--即运动摩擦情况有关吧?

网友:
首先Lz为什么会觉得传动比达到了25,就会发生自锁呢?
这种少齿差行星传动,推荐的传动比为10-100。
如非特殊设计,一般是不会发生自锁的。
少齿差的特点 就是传动比大,体积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刘工,你好!
你是不是对这个方面有研究啊?
关于传动比大就会自锁的想法,本人是源自于力量的平衡--传动比大即是相当于杠杆的两端力臂的差别大,说是“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但是反过来就是“给我一个支点,地球也撬不起我”--那么就是所谓的“反向自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刘工,你好!

我的研究课题就是少齿差行星传动,可以多多交流。
你的这个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要注意齿轮传动原理与杠杆传动原理还是有区别的,尤其是行星传动。
有些可以自锁的行星传动装置,也是要求传动比大到一定程度后会自锁。
对于有些传动装置,自锁现象并不突出(或者说不存在自锁,即 传动比非常大时也不会自锁)。
你做的少齿差行星传动传动比一般都可达到100,甚至100以上,而且这么大传动比时,也没有自锁现象。
自锁问题不能笼统而论,要看齿轮装置的结构及齿形。

网友:
回复 楼主:

1.我個人完全同意版主說法.
2,我所說的阻尼指將內齒圈固定後,在出力端施力,令入力端產生增速旋轉,因為旋轉阻力會隨轉動機構體磨合或油脂因溫度而黏度改變,而產生轉矩改變的不確定事實來形容,這個值也許不小,但非常不可靠..

网友:
学习学习,继续学习了啊

网友C:
    的确,25的传动比,不是保证自锁的必要条件,LZ可以考虑增加棘轮或单向离合器。
  我还有个建议,把齿轮的压力角增大试试。
  自己也在开发一种新的少齿差起重设备,需要在设计时就能判断自锁性能,就是没有好的计算方法。各位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25的传动比,不是保证自锁的必要条件,LZ可以考虑增加棘轮或单向离合器。
  我还有个建议,把齿 ...

紧紧把握自锁的本质原理,从齿形设计入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的确,25的传动比,不是保证自锁的必要条件,LZ可以考虑增加棘轮或单向离合器。
  我还有个建议,把齿 ...

如有必要,可与我联系详细交流。
我有解决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会开个新贴子,把这种传动形式介绍一下。

网友:
学习了,增长知识。论坛牛人越来越多。

网友:
honyo2011您好!我正在选用行星减速机,我们应用的比较简单,可是市场上的不太适合我们用,想和您交流一下,不知您是否有时间,我的QQ是798991057,您可以加我。谢谢

网友:
honyo2011和刘老师:你们好!我有几个问题想和您们请教一下,一个是行星减速机的选用,一个是减速机多轴输出的问题,现在市场上的产品不适合我们需要,想请高手帮我解决一下。谢谢!我的QQ是768991057,邮箱是xdp0264@126.com。联系电话13898530383.我姓肖。

网友(2011-06-07):
这种结构和摆线针轮差不多吗.

网友(2016-10-20):
引用 网友B:
如有必要,可与我联系详细交流。
我有解决方案。

我的微信号和手机号是13582405006,想和您讨论少齿差减速机的问题。我是老虎重工的石磊。

网友:
感谢楼主,又拓展了点知识,因为长久以来见非标问题,真不希望机械论坛只是讨论非标类的;
我有点疑惑啊,为什么驱动轴和外齿之间是个轴承啊 ,这样能带动齿轮转动么?

楼主:
感谢大家关注!
因为工作目的转移,很久没有来论坛了,怠慢大家了!
有机械结构设计方面的问题,欢迎QQ337913090

网友(2018-08-03):
这种少齿差结构本身是不具备自锁的,我现在做的1:70速比也不具备自锁,这种传动速比和自锁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2019-05-29):
存在相同疑惑,暂无解决思路,求助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