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瓷轴承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1-05-05):
厂里产线上使用一批氮化硅(Si3N4)陶瓷轴承,无保持架型,因为是使用在真空,高温环境。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陶瓷轴承卡转,主要是产线中的粉尘等杂质进入,之前也使用一些轴承盖板来防止粉尘进入,效果不佳。无奈市面上也找不到带防尘密封的全陶瓷轴承。问了几家厂商也没有这方面的产品。现在只能经常检查更换陶瓷轴承。

不知道楼里大侠是否有这方面的使用经验,望赐教。

陶瓷轴承具有耐高温、耐寒、耐磨、耐腐蚀、抗磁电绝缘、无油自润滑、高转速等特性。可用于极度恶劣的环境及特殊工况,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航海、石油、化工、汽车、电子设备,冶金、电力、纺织、泵类、医疗器械、科研和国防军事等领域,是新材料应用的高科技产品。陶瓷轴承的套圈及滚动体采用全陶瓷材料,有氧化锆(ZrO2)、氮化硅(Si3N4)、碳化硅(Sic)三种。保持器采用聚四氟乙烯、尼龙66,聚醚酰亚氨,氧化锆、 氮化硅,不锈钢或特种航空铝制造,从而扩了陶瓷轴承的应用面。

楼主:
厂里产线上使用一批氮化硅(Si3N4)陶瓷轴承,无保持架型,因为是使用在真空,高温环境。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陶瓷轴承卡转,主要是产线中的粉尘等杂质进入,之前也使用一些轴承盖板来防止粉尘进入,效果不佳。无奈市面上也找不到带防尘密封的全陶瓷轴承。问了几家厂商也没有这方面的产品。现在只能经常检查更换陶瓷轴承。

不知道楼里大侠是否有这方面的使用经验,望赐教。

网友:
您好!我是SKF的授权经销商。SKF混合陶瓷轴承有带密封的型号,不过不是全陶瓷的,只有滚动体是氮化硅的。如果有意,请和我联系。QQ:649997847  email:yunan_6435@163.com

网友(点评):
我们用在高温环境的,非全陶瓷肯定不行的

网友:
陶瓷球轴承做密封的确实少,而且没有保持架估计对于转速的要求不高,而粉尘容易进入是不能100%避免的,能不能吧工况说的再具体详细一点?

网友:
估计你这个要定制了,如果对于密封有具体要求的话,最好把要求写清楚,我这边给你一个建议

http://www.gmnbt.com/fullceramic.htm

网友:
如果说你们密封圈都尝试过了,还是容易进入粉尘的话,估计只能找目前最好的做陶瓷球有经验的厂家咨询一下utility使用工况,不过市场上专业做陶瓷的厂家真的不多,GMN的全陶瓷轴承我们没有进口过,不过凭着GMN在电主轴市场上和SNFA,SKF抗衡,可以说是很可靠的品牌,另外SNFA的没有全陶瓷的,如果是考虑耐化学和高温的话,陶瓷是最好的选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速不高,受力也很小,只是起到传送带支承作用,高温600度,真空环境使用,最好是带密封的,保持架无所谓有没有,只要运行平稳就行

网友:
很早就听说过陶瓷轴承,只是不知道具体使用在那些地方或那些机构里面的!!楼主和各位可否多介绍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陶瓷轴承具有耐高温、耐寒、耐磨、耐腐蚀、抗磁电绝缘、无油自润滑、高转速等特性。可用于极度恶劣的环境及特殊工况,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航海、石油、化工、汽车、电子设备,冶金、电力、纺织、泵类、医疗器械、科研和国防军事等领域,是新材料应用的高科技产品。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行啊,连PTFE的密封才能耐250以上的温度,600度就不成了,这个使用工况,建议你去问问厂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哪里可以找到陶瓷轴承的相关文献和资料呢?

网友:
如果是不要密封的话,全陶瓷可以耐800度高温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我们使用的就是氮化硅(Si3N4)陶瓷轴承不带密封的,产线化学气象物质比较多,导致轴承卡转

网友(2011-08-17):
过来学习学习,陶瓷轴承

网友(2011-11-24):
学习学习,不懂也没用过陶瓷轴承。

网友(2017-03-25):
球是陶瓷,其他是轴承钢,带盖,搞定

网友(2017-07-11):
路过学习了。
密封要是采用非接触式SPCC材料(-2Z),耐高温是否好一些?有一定的防尘效果,比开式的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