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机断轴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11-05-05):
          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用户用好行星减速机,本文针对减速机和驱动电机断轴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详细地介绍了如何正确安装行星减速器断轴问题。有的用户在设备运行几个月后驱动减速机的输出轴断了。为什么减速机把驱动电机的输出轴扭断了?为此我们查看了驱动电机的输出轴横断面,发现与减速机输出轴的横断面几乎完全一样。横断面的外圈较明亮,而越向轴心处断面颜色越暗,最后到轴心处是折断的!这就充分地说明了造成驱动电机输出轴断轴的主要原因就是电机和减速机装配时不同心!当电机和减速机间装配时同心度保证的非常好时,电机输出轴承受的仅仅是转动力,运转时也会很平滑。然而不同心时,输出轴要承受来自于减速机输入端的径向力,这个径向力长期作用将会使电机输出轴被迫弯曲,而且弯曲的方向随着输出轴转动不断变化。输出轴每转动一周,横向力的方向变化360度。如果同心度的误差较大时,该径向力使电机输出轴温度升高,其金属结构不断被破坏,最后该径向力将会超出电机输出轴所能承受的径向力,最后导致驱动电机输出轴折断。 当同心度的误差越大时,驱动电机输出轴折断的时间越短。在驱动电机输出轴折断的同时, 减速机输入端同样也会承受来自于电机方面的径向力,如果这个径向力同时超出了二者所能承受的最大径向负荷的话,其结果也会导致减速机输入端产生变形甚至断裂。因此,在装配时保证同心度至关重要! 直观上讲,如果电机轴和减速机输入端同心,那么电机和减速机间的配合就会很紧密,它们之间的接触面紧紧相连,而装配时如果不同心,那么它们间的接触面之间就会有间隙。图3中左面的图表示电机和减速机间的装配很好,而右图表示装配不好,电机轴和减速机断轴。考虑到这种情况出现的较多,故这里再进一步介绍。
$ D- u' |/ `0 j* ~  行星减速机的正确安装使用和维护减速机,是保证机械设备正常运行的重要环节。 因此,在您安装NEUGART行星减速机时,请务必严格按照下面的安装使用相关事项,认真地装配和使用。第一步是安装前确认电机和减速机是否完好无损,并且严格检查电机与减速机相连接的各部位尺寸是否匹配,这里是电机的定位凸台、输入轴与减速机凹槽等尺寸及配合公差。 第二步是旋下减速机法兰外侧防尘孔上的螺钉,调整PCS系统夹紧环使其侧孔与防尘孔对齐,插入内六角旋紧。之后,取走电机轴键。第三步是将电机与减速机自然连接。连接时必须保证减速机输出轴与电机输入轴同心度一致,且二者外侧法兰平行。如同心度不一致,会导致电机轴折断或减速机齿轮磨损。 另外,在安装时,严禁用铁锤等击打,防止轴向力或径向力过大损坏轴承或齿轮。一定要将安装螺栓旋紧之后再旋紧紧力螺栓。安装前,将电机输入轴、定位凸台及减速机连接部位的防锈油用汽油或锌钠水擦拭净。其目的是保证连接的紧密性及运转的灵活性,并且防止不必要的磨损。 在电机与减速机连接前,请先将电机轴键槽与紧力螺栓垂直。为保证受力均匀,请先将任意对角位置的安装螺栓旋上,但不要旋紧,再旋上另外两个对角位置的安装螺栓最后逐个旋紧四个安装螺栓。 最后,旋紧紧力螺栓。所有紧力螺栓均需用力矩扳手按标明的固定扭力矩数据进行固定和检查。 直角减速机的相关数据与同型号直线减速机并不完全相同,还请使用者注意。 减速机与机械设备间的正确安装类同减速机与驱动电机间的正确安装。关键是要必须保证减速机输出轴与所驱动部分轴同心度一致。0 S3 q/ J4 \) G( I; a
  希望大家在以后使用行星减速机的时候注意正确的使用方法,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转载请注明:减速机--http://www.jiansuji66.com

老鹰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