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主轴的设计

楼主(2011-05-05):
用于涡旋压缩机的偏心主轴。

网友:
A基准面是否有问题

网友(点评):
应该是标错了,呵呵

网友:
我也觉得是,那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面

网友(2011-06-22):
不太好加工,要做专门的夹具

网友:
偏心轴之间不应该标同轴度,应标轴线空间平行度

网友:
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图纸是有点问题,17和20应该是安轴承,那么你20的轴承怎么安装?是不是前边20的尺寸应该有要求
另外形状工差应该在仔细捉摸下,两个轴承处应该有要求,没有仔细看,你先说说你想干什么?
双键最好不要用,轴肩好像不够/

网友:
偏心轴之间不应该标同轴度,应标轴线空间平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