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40车床中托板摇起来很费力!

楼主(2011-05-05):
我的6140车床中托板摇起来很费力,是哪里的原因啊,斜铁抽出来也不起作用,托板上的三个螺丝松开也不行,调整根本不起作用,请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
是不是丝杠弯曲了?

网友:
用的久得,里面塞住了吧。拆下来清洗下试试

网友:
没看现场,难说啊,要不把中托板拆下来用火油洗洗干净。

楼主:
清洗过可还是不管用,会不会和导轨有关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看到丝杠有些磨损至于弯没弯看不太出来

网友:
把丝杠拉紧螺母松开看看!再就是轨道问题了:轨道磨损常用部位下沉 ‘ 把轨道修平整。

网友B:
丝杠 螺母和溜板没为题 那差不多就是轴承不行了 你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杠 螺母和溜板没为题 那差不多就是轴承不行了 你看看吧

请问那轴承在哪里,我是新手勿见笑

网友:
丝杠抽掉,装上斜铁,调到最送,前后手推,如果相当吃力,是导轨面问题。活灵清晰干净,去毛刺,在丝杆上转动,看是否有阻塞,一般不会,除非铜活灵变形。丝杠如果弯曲,也只是部分地方摇吃力,不会全程吃力。自己在分析一下其他可能,有时候部分机床有挡块等机床师傅自己设计的,把它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会不会事手动时自动走刀部分离合器或齿轮没有脱开呀。如果那样肯定非常重。单单丝杠也会重的。
我猜的,也没有弄过多少普车,见笑

网友:
赞同十楼的,下面是我复制十楼的,改了几个错别字,希望你能看得明了些。丝杠抽掉,装上斜铁,调到最松,前后手推,如果相当吃力,是导轨面问题。螺母清洗干净,去毛刺,在丝杆上转动,看是否有阻塞,一般不会,除非铜螺母变形。丝杠如果弯曲,也只是部分地方摇吃力,不会全程吃力。自己再分析一下其他可能,有时候部分机床有挡块等机床师傅自己设计的,把它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刻度盘磨损了,把它拆下来上床子车一刀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 丝杠螺母调得太紧了  或者刻度盘间隙被你调没了 松开刻度盘调整螺丝 向前绕托板 刻度盘和挡板间要有一定间隙在备紧 在缝隙里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丝杠螺母调得太紧了  或者刻度盘间隙被你调没了 松开刻度盘调整螺丝 向前绕托板 刻度盘和挡板间要有一 ...

这个办法早就试过了,没用。不过谢谢你出主意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补充一点,铜螺母中心和丝杠中心不同心

网友(2011-07-21):
铜螺母里边的螺纹磨损了没有?如果间隙过大也会很费力的

网友:
会不会是斜的塞铁调的紧了,用个一字螺丝刀松下看看

网友:
丝杠的螺母上平面需注意检查一下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过高使丝杠下弯,过低上紧螺钉后使丝杠上弯。都会有中托板要起来费力。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经修好了

网友:
看看丝母是否磨损的太厉害了,清洗干净再说吧

网友:
(1)导轨磨损。使用时间长了以后,导致导轨中间低,两头高。
(2)丝杠弯。这得校丝杠换新的
(3)丝母不同心。
(4)刻度盘紧邻的支撑座烧死。这个我刚处理了两台,长时间无润滑又钻进去铁屑灰尘,紧得砸都砸不出来。

网友:
       直接喊修床师傅吧。。 新手不了解  弄不好弄坏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