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拉伸后变形的板,如何到数控冲床上切边打孔?

楼主(2011-05-05):
这样的拉伸后变形的板 ,如何到数控冲床上切边打孔?

谢谢!

网友:
要先校平吧。不然冲头会打坏。

网友:
数冲比较难  还不如在开模  用模具切比较好

网友:
请楼主提供具体冲孔位置的相关数据。
因为对于这个工件,不知道是在哪一层上冲孔呢?还有,看这个东西边缘部分已经变形,要是上冲床加工的话,最好先将其中一边剪掉一部分,以保证装夹质量。

网友:
需要保证材料的平整,否则对模具的伤害比较的大!个怎么定位呢?

网友:
最好说下要在哪层上冲孔

网友(2011-06-19):
数控冲床比较难。如果用激光切割,做一个简单的夹具,很容易切割的。

网友:
工艺顺序错了,应该先切小,再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