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正尾座偏理,请教

楼主(2011-05-05):
在6180车床上校正尾座偏理, 是不是一定要拆下工件才能校正吗?还是有别的?

网友:
用一长轴,车两端(小拖板摇动的刻度相同),要测量车过的地方尺寸差,就知道尾座偏离如何调整了,多试几次就明白了。

网友:
不需要,直接可调节两边螺钉。

楼主:
调节以前要不要把尾座的固定螺母松一下?

网友:
用一条长轴,尾座用顶针顶住车一刀,调尾座上的两个螺母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应该松动再调正啊调好了发上来学学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应该松动再应该松动再调正啊

网友:
没有校过。感觉应该是用磨床加工一根芯轴。然后车床头尾上顶针。在把芯轴顶好。再把百分表固定在大拖板上。先打卡盘处。再把大拖板开到顶针处。再调节。

网友:
调个尾座有那么麻烦吗?
不把锁紧块松开,你调得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