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焊接黄铜?无很大焊屎,表面不会发黑

楼主(2011-05-05):
请问各位大侠,黄铜与黄铜焊接有什么焊接方式,最省钱和外观最好,不会有很大焊屎,表面不会发黑。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高手请回答,非常想知道黄铜和Q235-A钢板焊接怎么做,详细的。

网友(点评):
用气焊就可以 用硼砂做焊剂 不知道焊具体什么东西 说不了太详细

网友:
用手工电弧焊,电焊焊条

网友(2012-12-01):
用铜焊条,小电流可以焊的

网友:
对了,焊完以后还要打磨打光

网友:
黄铜含锌太厉害,不好弄,如是96铜还好,62铜完全没法使用熔化焊,建议用扩散焊或者钎焊。

网友:
钎焊是好的方法,不过材料要用含银的才行,有点贵啊。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用气焊来焊黄铜 用硼砂做焊剂  普通的黄铜焊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