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格内输入文字

楼主(2011-05-05):
小弟是新手,请问各位大哥

在表格内输入文字怎么才能输入到中间?我使用的是CAD,在下是新手不要见笑。

网友:
动态输入:
在命令提示下输入:DETXT,然后“回车”。再将输入调整为汉字输入,键入你所希望的汉字,短语。回车
字体放大:键入:SCALE,“回车”,用鼠标框选希望的文字,然后按提示输入放大比例,回车即可

网友(2011-07-23):
学习下 ,当表格框太多时有啥好办法一次完成。

网友:
在表格输入时,出现的在位文字编辑器上有控制文字位置的按钮 水平 竖直分别控制的 都选中间就沉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