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冲击力如何?

楼主(2011-05-05):
我是搞液压的,液压活塞运动速度,几米就算很快的了,请问内燃机活塞速度是多少?
液压上还要避免一个水锤效应,简单地说,任何快速运动的物体都是把锤子,如果有东西突然阻挡他的运动的话,此时该东西就要承受很大的冲击力。液压油是快速运动的,也有一定重量。所谓冲击力就是动能,量是速度的平方与重量的乘积,除以二。所以阀如果突然换向,切断油路,冲击较大,远大于液体静压强了。阀换向不宜太快。
那么经常是油驱动活塞,活塞上还连重物,此时突然切断油路,冲击力就更大(冲击力和重量有关,更和速度有关,此时主要是重量起作用)。
这个就不多讨论了,我奇怪的是,内燃机的活塞运动速度得多快,也有一定重量吧,反复急停,冲击力应大得没谱。解决冲击力的办法一是降重二是降速,三是缓冲。我想内燃机是不大可能缓冲的,影响速度。
有此一问,关于内燃机活塞的速度与冲击力。

网友:
这位大爷,内燃机的活塞把动能传递给连杆,进而给曲轴,飞轮,一部分能量传递出去了,而尺寸链没有间隙,就没有机械冲击,
你看航母的阻拦索,30吨的飞机只要钩住,两秒就停,那个冲击大吧,但一钩住就形成无间隙传动,油缸就吸收了整个的飞机能量,

网友:
活塞的速度是可以算出来的,你要知道转速和偏心也就是行程那个东西
平均速度=ns/30

网友:
天才问一下 压缩比 应该什么条件下最合适 这个有什么套路吗

网友:
活塞是正弦曲线规律做加速运动。逐渐加速,逐渐减速。
简单的可以取行程=10厘米,每分钟3000转的转速,平均速度就是0.1米*3000次*2(往返)/60秒=10米/秒
高速的情况下汽油机达到6000转以上,大概平均速度20米/秒了。转动到90的相位,速度最高,按正弦规律来算,会比平均速度高 出一些,具体咋算我一时写不上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