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一节CAD的课,有点小问题请教下大家

楼主(2011-05-05):
我用的是CAD2011   学校的是CAD2007  。不知道跟我问的问题能扯上关系不,就先写上吧。

问题
①,  在CAD上面   制图用不用像在纸上 画图 那样 先画个420*297的框,然后在画个装订边。让后在。在里面 画图
②,  怎么能在CAD上面话出来一个420*297的框  - - !。(貌似很白痴的问题,但是我真不会。我们书上给的都是坐标。坐标一
          打咱们图就出来了)
③,  我画好一个框后怎么,怎么能让这个框的左下脚的点作为 坐标轴的圆点。然后好输入坐标  把图图 话出来。
        (我花完框后 ,在输入坐标 一整就跑框外面画图去了。。。。。。)

网友:
不需要用绝对坐标,用相对坐标,直接在空白处点个点,作为你设计的起点,然后在正交模式下移动鼠标定向你的直线,输入长度,就得到了你想要的直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有点不懂,,我3个问题呢,,,能挨个回答么?

网友:
继续学习吧!把相对坐标和画直线的方法弄明白了就好了!加油

网友:
楼上的是对的!!!用相对坐标画图不是绝对坐标。

网友:
① 你可以先画图,再画框,以后能直接复制个框,不用每次都画了
② 你才上了一节课,后面你老师会教你的
③ 用相对坐标法,或直接画

没事,以后你就会懂了

楼主:
哦  哦 ,明白点了,,这里的人 很好么 嘻嘻~,有问题很快就能帮忙

网友:
强烈建议你一定要先按照所画物体的实际大小来画图,后续的工作才更好开展,比如标注什么的,然后用天河CAD设好比例,自动形成你所需要的标题栏。我现在这个公司的总工程师他画的图所有的线都是一样粗的,还是不是按照实际尺寸画的,标注还是一个一个的改,我就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总工程师。跑题了,对不起!

网友:
针对8楼的问题:
总工当然还是很有水平的
图纸也不是一定非得按照实际尺寸画
但从个人角度出发 抱着学习的态度  第一次设计某类产品还是要按照实际尺寸一条线一条线画出来比较好

网友(2011-07-14):
加油,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就是 用相对坐标  以后熟练了就行了

网友:
哈哈 第一节课 正常

网友:
哈哈 我今天第一次学 很难呀 但有大家帮助 有信心

网友(2011-08-13):
就是楼上所说的,不用绝对坐标,随便一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