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的精度

楼主(2011-05-05):
你好!请问大家一下,材料展开尺寸按中层系数来展,但不同的材料而展开的系数变化也不同,有没有分类的展开系数?

网友:
经验+实验,有经验值。具体的还需实验啊

网友(2011-08-05):
应变中性层,去查部同材质的k直,在钣金设计的时候就要查好,一般模具设计手册上有常用的。现实中考的是经验,我们按k=0.5展开,但模具工会修正,缩小。

网友:
有专门的计算软件,展开图尺寸与实际折弯要结合,进过实验,定最后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