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座轴承

楼主(2011-05-05):
                   我想问问,带座轴承是不是精度都不是很高的。
                   因为今日买了一个UCP 205带座轴承,发现轴承与架中的那个轴承孔同轴度很有问题。已经不是几个丝的问题了,而是几个里了。还有那个轴承孔到底座的距离是不是也是能保证精度的。
                   我想请教大家是不是带座轴承精度都是这么低的。本人是在校菜鸟,请求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2011-06-16):
这种轴承座只能用于一般得传动上,但是我现在的公司里就是用了这个系列,可是耐酸性很差,时间一长容易卡死。

网友B(2011-08-31):
樓主,軸承座有兩種噢,不知道你說的是哪一種,我你猜應該說的是直線光軸的座子吧,那個只是起到傳動跟支撐的作用,如果想要精度高的,要選擇用滾珠絲槓專用的絲槓支撐座,這個是有進度要求的。最高精度可以做到C3的。

网友(2011-10-10):
引用 网友A:
这种轴承座只能用于一般得传动上,但是我现在的公司里就是用了这个系列,可是耐酸性很差,时间一长容易卡死 ...

有专门的耐酸的,呵呵,普通的当然不能耐酸

网友(2013-01-19):
引用 网友B:
樓主,軸承座有兩種噢,不知道你說的是哪一種,我你猜應該說的是直線光軸的座子吧,那個只是起到傳動跟支撐 ...

想问下。C3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