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压力怎么确定?

楼主(2011-05-06):
请教各位大侠,液压系统的系统压力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是不是根据应用场合?谢谢啦

网友:
你去找本液压传动的书,看看系统设计那一章,里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
“压力的选择要根据载荷大小和设备类型而定。还要考虑执行元件的装配空间、经济条件及元件供应情况等的限制。在载荷一定的情况下,工作压力低,势必要加大执行元件的结构尺寸,对某些设备来说,尺寸要受到限制,从材料消耗角度看出不经济;反之,压力选得太高,对泵、缸、阀等元件的材质、密封、制造精度也要求很高,必然要提高设备成本。一般来说,对于固定的尺寸不太受限的设备,压力可以选低一些,行走机械重载设备压力要选得高一些。”
一般书籍上对一些系统的压力都会给出经验推荐数值,可供参考。

网友:
确定负载参数。对马达来讲是扭矩,对油缸是力。根据工况选取一定的余量,也就是系数,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根据工作压力选择执行机构,前提是安装尺寸不受限制,不同行业常用的压力级别并不一样。
系统工作压力是在执行机构额定工作压力上,加上阀件、管路的压降。

网友:
应该是从负载来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