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制作工程图框

楼主(2011-05-06):
如何将工程图框制作成自己想要的图框并将之保存,以后做工程图时可直接调用。

网友:
也不知道,顶你一个在线等答案,不过估计等不到

网友:
在安装目录里找到模板文件用SW打开,修改保存即可
路径(SolidWorks/

网友:
实用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A:
分享两个标准模板,将其拷贝到安装目录指定路径(Program Files/SolidWorks/data/templates/)文件夹里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网友: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这个我会。。。。。。。。。。。。。。。。。。。。。。。。。。。。。。。。

网友:
图纸空白处右击,单击“编辑图纸格式”,做完后右击“编辑图纸”返回。

网友:
完全可以的 感谢六楼的兄弟提供的资料

网友(2011-06-15):
借模板一用,谢了。我的Program Files/SolidWorks/data里没有templates,奇怪

网友:
用SW做工程图出装配图时不能用国标明细表兰,做不出那种样式

网友(2012-03-11):
引用 网友A:
分享两个标准模板,将其拷贝到安装目录指定路径(Program Files/SolidWorks/data/templates/)文件夹里就可以 ...

谢谢!请允许下载工程图模板

网友:
自己整最实在,最重要的是有学习了!

网友:
很简单,你先选择纸张(如A4纸 297*270).注意别选solidworks自带的,然后再在编辑模式下搞 跟画草图一样

网友:
这个根据自己公司的标准一致 自己花的时间画一个 然后保存成模板,下次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2013-12-30):
正找模板,下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