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平衡试验的简易方法

楼主(2011-05-06):
这是介绍了适用于原始不平衡量较大,动平衡机又不能校正,或者缺少平衡机的情况下,同时适用于不能在平衡机上作动平衡的特殊类型转子。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东西还不错,有机会可试试,另外帮帖内容如下:

动平衡试验的简易方法-----三元平衡法
三元平衡法是一种通过作图找出不平衡点位置和质量的简单实用的动平衡试验方法。它适用于原始不平衡量较大,动平衡机又不能校正,或者缺少平衡机的情况下,同时适用于不能在平衡机上作动平衡的特殊类型转子。
三元平衡法所谓三元就是在转子表面均匀取三点,每点相差120度,用粉笔作好标志,如1,2,3三点,根据振动测试方法,用振动测量仪的触头找出支架上振动量最大的点,触头安放在这点不变,读出记录此时原始状态下振动值S0(如用位移幅值表示)。后停机,用天平任意取定G(g)平衡泥,把平衡泥置于转子表面上1点,开机达到转速后读出记录振动值S1。用同样的方法,把平衡泥放在2,3点后,读出记录振动值S2和S3,然后进行作图,如下图,以O点为圆心,S0为半径作圆,根据转子上划分的三点相应的在该圆上均分1,2,3三点。以1点为圆心,S1为半径作圆;以2为圆心,S2为半径作圆;以3点为圆心;S3为半径作圆(S1,S2,S3的长度可进行适当的倍数放大)。由于S1,S2,S3三圆一般不相交于M点,M点可作为三圆共同区域面积的中心,连接0M,延长至SO圆上N点,测出OM长S'和θ角,那么N点就是需要加载的位置,加载量用下列公式计算:

网友(2020-06-06):
振动测试方法用什么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