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FH系列压接螺钉、S-M4-2系列压接螺母的技术参数

楼主(2011-05-06):
请教各位前辈及大侠,小弟急需FH系列压接螺钉、S-M4-2系列压接螺母的技术参数。
那位大哥能提供点资料,不胜感谢。

网友:
螺钉
M3  φ4.8(圆头φ3.1)
M4  φ4.8(圆头φ4.1)
M5  φ5(圆头φ5.1)
M6  φ6(圆头φ6.1)
S-M4-2底孔φ5.4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过,再请教个问题,这些类型的紧固件,对板厚的要求如何?

网友:
2楼讲的是所需的底孔尺寸。至于板厚,什么是钣金件我想你肯定清楚了,但后面花齿S-M4-2,板厚不能小于2MM。

网友:
有个网站叫   http://www.pemnet.cn/   里面有钣金常用紧固件的资料

网友(2011-11-16):
S-M4-2 板开孔5.4,最小板板1.4   S-M4-0 铆0.8的板厚   S-M4-1 铆1.0和1.2的板厚
QQ:799281963

网友:
压铆螺母S-M3-0 S-M3-1  S-M3-2 S-M4-0 S-M4-1 S-M4-2 S-M5-0 S-M5-1 S-M5-2 S-M6-0 S-M6-1 S-M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