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张力控制

楼主(2011-05-06):
大家好!社区里有专业做恒张力控制系统的高手吗?
能否赐教一二?

网友:
什么东西都没有让别人怎么知道能不能给你出主意呀。

楼主:
就是标签的放卷、收卷过程,要恒张力控制,运行中可根据实际现象调整张力的大小。
目前市场上哪种控制方式最理想、经济?

网友(点评):
点他帖子下的“回复”再跟帖,他可以收到提醒。

网友A:
用张力器,市面上很多。要求不高的用弹簧调节,要求高的用磁滞马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标签的放卷、收卷过程,要恒张力控制,运行中可根据实际现象调整张力的大小。
目前市场上哪种控制方式最理想、经济?

楼主:
我看了很多都是两个张力传感器安装在轴的两边来测张力(如图2绿色线),但是如果是悬臂安装轴是否可以只要一个张力传感器(图1所示),或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最近我做的题目也涉及到这了  参考学习下...

网友:
绿色中间的辊要有压棍起分离收放卷张力,左右两个为张力检测,通过张力控制器控制收放卷张力.

网友:
两个传感器:一个 是上限,一个是下限。一个传感器也是有,传感器特别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断刀”大侠!
此次到德国观展,有看到几种恒张力控制的应用。
1、悬臂式的
2、轴承式的(替代两端轴承)
3、国内常见的(两端)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很明白,大侠说的是机构,但实际上张力控制的核心是控制啊。

网友:
伺服系统,博士力士乐或者日本安川,张力控制非常稳定,我们的间歇式PS版轮转印刷机就是这个张力控制系统

网友(2011-06-16):
我们做的是大功率的  都用磁粉离合器来控制张力   你那么小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新手驾到,呵呵!激动中。。。。。。。。。

网友(2014-04-08):
引用 网友A:
用张力器,市面上很多。要求不高的用弹簧调节,要求高的用磁滞马达

磁滞马达能达到精度是多少

网友(2020-12-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标签的放卷、收卷过程,要恒张力控制,运行中可根据实际现象调整张力的大小。

BF低摩擦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