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伸长量如何计算?

楼主(2011-05-06):
在濮良贵老师编的《机械设计》第七版,P67页有这样一段话,“采用测力矩扳手或定力矩扳手控制预紧力的方法,操作简便,但准确性差(因拧紧力矩受摩擦系数波动的影响较大),也不适用于大型的螺栓联接。为此,可采用测定螺栓伸长量的方法来控制预紧力。所需的伸长量可根据预紧力的规定值计算。”
完了,但是怎么计算却没有说。
请教,怎么计算呢?

网友:
胡克定律吧

网友:
螺栓的截面不一定是规则的圆柱,可能是有台阶的,这样的话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
是个大难题,估计要做试验吧,同种螺栓拉到多长能达到多少拧紧力

网友:
没有操作。但对于不同类型的应该不一样。比如普通螺栓和内六角。

网友:
用有限元计算,这是最可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