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齿轮的加工,请教

楼主(2011-05-06):
材料为45钢,硬度不低于HRC40,难点是要求滚齿后表面无氧化层。
1,如果先加工齿形,再淬火处理,去除氧化层有点难度,会影响齿轮;
2,如果先淬火处理,再加工齿形,哪里可以弄到加工有一定硬度的滚齿刀。

网友:
正确的加工方法是先粗滚,热处理后再精滚。

此种工艺称为刮削SKIVING. 滚刀为硬质合金+涂层

由于第二次滚削需要正确地切入,因此需要一个能够自动
找到齿槽的装置,称为对刀装置。  详见视频(6分12秒处):

网友(2011-06-10):
楼主齿轮热处理用的是什么工艺,正火工艺还是等温淬火工艺?看硬度应该正火工艺吧,感觉硬度偏高了点

网友:
粗车、调质、半精车,滚齿、淬火、磨平面及内外径、磨齿。

网友(点评):
完全正确

网友:
第一,淬火后可以磨齿;第二,滚齿后可以在保护气氛中表面淬火

网友:
我们的工艺跟4楼差不多,不过这种材料我们是采用高频淬火,没有氧化皮。

网友(点评):
高频淬火是表淬吧,跟你要求不符

网友:
高频淬火可以解决了。不然加工费用会提高。

网友(2011-08-06):
非常感谢,刚好需要,呵呵,.布氏硬度:主要用来测定铸件、锻件、有色金属制件、热轧坯料及退火件的硬度,测定范围≯HB450。

网友(2011-12-23):
车一刀氧化皮或钢丝球电钻挠一下,滚过齿最后发个兰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