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论文中公式出处

楼主(2011-05-06):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润滑油选择方法的论文,现在有以下疑问:

1、论文第二页的4中“确定润滑油公式v=f(Ks/v‘)中的v'表示什么?
2、论文中到底哪个参数或字母表示润滑油的黏度?
3、f应该是黏度修正系数?
4、在《机械设计》第三版(邱宣怀主编)的4-8润滑油黏度一节(56页)中,关于润滑油的运动黏度计算公式和这个明显不同。论文中的公式正确吗?求其出处?
5、在《机械设计》课本中黏度v=η(单位:Pa.s)/ρ(单位:kg/m^3),最后的单位怎么会是m^2/s?

网友:
回答你第五个问题,对机械设计来讲,最基本的物理量只有三个,时间、空间、质量,即s、m、kg。
pa*s = N / m^2 * s = (kg*m/s^2) / m^2 * s = kg / (m*s)
你再除除看。

网友(点评):
谢谢!晚上回家看看。

楼主:
不知大家对于齿轮箱中的润滑油如何进行选型?尤其是润滑油的年度怎么确定?

网友(点评):
我这里是减速机厂家指定的!通常是320#液压油!我们给西门子,SEW做配套的润滑站的经验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