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做一外壳,怎么做看上去才能漂亮呢?

楼主(2011-05-06):
我现在用钣金做一外壳,外形尺寸长宽高是,2000*1200*1800mm,怎么做看上去才能漂亮呢?

网友:
要有立体感,有凸有凹

网友:
  不能单纯追求好看吧,个人意见是尽量满足结构方面的要求下再去追求外观

网友:
两端冷拉伸成型,圆弧过渡;中间压筋加强,压筋要90°垂直。
试试看。

网友:
带圆弧,有立体感,压弯成正比,

楼主:
主要是老板看现在的都是焊接的1.5-2mm厚度的板,焊接点看上去很难看,而且板面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