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600mm,厚度15的圆盘加工

楼主(2011-05-06):
有谁知道    直径600mm,厚度15的圆盘怎样加工可以保证平面度在0.05mm以内,正反两面都需要加工圆盘是ATC料盘,类似自动换电极加工的火花机料盘,我现在用CNC加工最多只能保证0.3mm,
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铣床加工完在上平面磨床啊!

网友:
是不是料薄,容易变形,不卸零件检测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要上磨床来回翻着磨,应该能达到的

网友:
那要是铝件得怎么加工?

楼主:
补充一下:料盘中间有个Φ100mm的圆孔,且圆孔凸出来5mm,两个面都凸出来5mm
所以磨床不好磨!铣床只能开粗!
我试图从供应商那里订Φ600mm*20的精料回来用CNC将中间的圆孔凸台精锣出来,两个面都锣,圆孔用CNC锣穿,
CNC加工也会变形很严重,保证不了平面度0.05mm,料是CR12的加硬料 hrc52
各位大虾,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2011-06-13):
有点麻烦哦,

网友:
怎么乱放啊,这不是热处理一块的啊,忽悠我,我是来学热处理的。

网友:
平面磨床可以磨得啊。平行度可以在0.02以内啊     我这就可以磨啊      平面有凸起也可以啊   你那的啊   多不。 不行我给你加工保证0.05以内。         我是山东滕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