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罩壳怎么能做漂亮?

楼主(2011-05-06):
我现在要做长宽高为2000*1200*1800mm的罩壳,外观怎么处理会漂亮?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喷环氧塑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种工艺么?我没有接触过。

网友:
应该是的,我们公司罩壳都是喷塑

网友:
钣金厚最少2.5。内U型加固支撑。
外表打磨,表面喷塑,黑色大气,灰色时尚。
楼主这个螺杆机的罩壳吧10M3的。
QQ群:1839716。质量管理。
QQ群:5336139生产IE管理
QQ群:119720593机械设计,机加工管理

网友:
一般都喷塑,颜色可自己定呀!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啊!谢谢谢谢

网友(2011-06-05):
你要的是用什么材料做?表面有什么要求呢?!

楼主:
都是Q235,然后一般就是烤漆
但是焊接的焊缝很难看,而且焊完之后凹凸不平

网友:
如果是比较薄的Q235钣金,我看我们公司氩弧焊打磨之后都比较平整,没你说的表面凹凸不平的样子,表面喷塑喷砂处理

楼主:
我们那不是氩弧焊,一般都是二氧化碳保护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罩子这么大 是几个厚的板啊,焊缝难不难看其实很大情况下取决于焊工的水平了,因为我们罩子通常都是1.5-3个厚的板,点焊就用氩弧焊啦,满焊就用氧气保护焊,基本上用手砂轮打磨出来都很平整,想没看到啥焊缝,我想喷砂出来完之后应该不会有啥明显的迹象,不过不知道喷砂是否比喷塑要贵多少。你的罩子也很大,自己折的话需要考虑强度的问题,在一些地方的内侧需要折加强筋,不然罩子做出来就晃动的啦

网友:
用三维图模拟。有颜色等等,或钣金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