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不锈钢用什么刀头好

楼主(2011-05-06):
我是车屏蔽泵上的屏蔽套是不锈钢的  我现在用的是yw3的 数控车转速1600要是低了就车不光然后就是光烧刀一会就车不准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好点的

网友A:
刀越利越好,1600转有点快了,直接如果是50MM1200比较合适,10MM1400转比较合适,建议买机夹刀,用换刀片的比较好,效率高,一个刀头精车我车不锈钢可以车4个小时,一个刀片6个刀头,算起来还是很划算的。

网友:
我也建议用机夹刀。。。。。
: l/ T* ]* z6 m图层的,什么型号的不太清楚,百度搜一下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YW1  YW2刀头是专门切削不锈钢的

楼主:
我车的不锈钢余量很少  但还是很烧刀  请问一下yw3,yw4哪个好点 成型刀也有点贵了啊

楼主:
车不锈钢到底是用哪个刀好用  还有刀要怎么磨 磨成什么样  最好有个图给我看看

网友:
我也是车不锈钢。yw1也是不好用。

网友:
车不锈钢 W系列 不如YG8的 转速要低一点

网友:
1600啊  我还从没达到过这种速度   太快了  心里都打颤

网友(2013-05-23):
引用 网友A:
刀越利越好,1600转有点快了,直接如果是50MM1200比较合适,10MM1400转比较合适,建议买机夹刀,用换刀片的 ...

你好啊,你说的刀头可以提供下型号吗,我目前也在找!
还有就是50mm1200是什么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