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怎样加工最好?

楼主(2011-05-06):
       零件在普通车床,外圆磨床上加工。之前有一批零件工艺是粗加工后调质,表面淬火,
然后以外圆为基准精车内孔φ47到位,再以内孔为基准精磨外圆。但有很多都达不到同
心度要球。磨床说精车的内孔已经不同心,车的说表面淬火后外圆变形,以外圆做基准
车内孔工艺不对,应先精加工外圆,再镗内孔。
      因为对机加工没有实操经验,恳请各位指点下这种零件一般怎样加工?

网友:
同意先精磨外圆,再加工内孔

网友:
我也同意  楼上所说的加工方法

网友:
双顶针后磨外圆,或精车内孔后加心棒磨外圆。

网友:
先精车好内孔,然后以孔定位磨外圆,这里有个技术问题,就是要校正尾座和卡盘的中心线一致,跑动要小于你的公差,否则你很难保证精度。

网友(点评):
还要看普车的精度。。。。。。。。。。。。。。。

网友:
楼上高人。。。。。学习了

楼主:
很很多谢楼上各位给出的建议。
鄙人是初哥,对六楼说的“双顶针后磨外圆,或精车内孔后加心棒磨外圆。”还是没有领悟到。双顶尖装夹跟加心棒装夹有什么不同?
七楼说“校正尾座和卡盘的中心线一致,跑动要小于你的公差,否则你很难保证精度。”如果校正了尾座和卡盘,淬火后外圆不好,能不能精车出内孔?

网友:
以前我们厂做过,是先车内孔,用心轴顶着磨外圆,不过我们那里不用在淬火

网友:
各位能保证0.01的同轴吗?如何车两端的孔一刀下

网友:
应该还是先精磨外圆,再加工内孔比较方便点,以外定内

网友:
1丝的同轴度比较难,最好先磨外圆,再车内孔,最好两个内孔一车下来。

网友A:
你这个零件应该是轴承滚柱吧,粗车后留单边1.5~2mm的精车余量,调质后精车并留单边0.3~0.5mm的余量,淬火后以二端Φ47孔为基准磨Φ65的外圆,再以Φ65外圆磨或车Φ47二端孔。注意防止装轧变形和不同心。

网友:
我想请问14楼的师傅,淬火后磨外圆没问题,但是精车应该费劲了吧!

网友:
粗加工----> 热处理------> 长柄车刀一次精车两头内孔------>以内孔定位精磨外圆. 难点是刀柄太长易振刀

网友:
粗车外圆和孔-热处理-半精车内孔(本工序车一个60度的孔口倒角,孔留余量0.1-0.15)-精磨外圆-最后精车孔...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精车孔的办法,就是用卡爪夹持一端,然后用V型铁做工装找正要加工的那一端再车内孔!如果卡爪达不到就改用强磁铁吸住一端,然后用弹性V型铁校正工件车内孔...具体的操作你自己去试,我只提供思路!!!!!!!!

网友:
同意14楼观点,多增加一道校磨工序,提高精度,主要是定位基准问题。

网友:
先做外圆,再以软爪和中心架做两端内孔,没有问题

网友:
以热处理后的外圆为基准车里孔肯定不行 热处理后直线度圆度都不够了 你在以它为基准能不差才怪

网友:
先做外圆 再上架子干孔!!!!!!!!!!!!!

网友:
学习了,个人也觉得先磨外圆后在加工内孔好些呢

网友:
抛开加工问题
关于此图的标注,有些不解的地方,这里标平面度什么意思,圆柱度箭头线可以正对尺寸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哥,你要看好我是在孔口车一个60度的倒角,内孔同时留余量,这样做还不行的话,就叫楼主别接这个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得好,那个平面度我也不明白,这是日本的图纸,我照画出来。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呢?

网友:
热处理回来先精磨好外圆  再找台双头数控车 一次过加工两边台阶孔到尺寸。

网友:
如果有双头车床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是不是先磨外圆都没关系. 关键是要先保证两头的孔同心.  外圆再以孔定位来加工肯定没问题.

网友:
七楼说得很好,思路很正确,如果但心淬火问题,不妨用真空炉,成本可能会高点质量还是可能保证的。。。。。。。。

网友:
这工件做不好是,装上轴承后,轴都穿不过去了!我汗

网友(点评):
有些装上轴承和轴后卡住,转不了。

网友:
热处理前的粗加工应该无关系的,只要留够精加工余量就好,当然加工余量是越小越好。淬火后工件变形,弯曲,以外圆求内孔,怕难以同心,先加工外圆,再以外圆求内孔,或许会好些。

网友:
是的,最差的,轴用手穿不过了,我那轴套全长才90(外加工的)

网友:
你这件最难的是同轴度,我以前经常车此类件,只是没有热处理,我说说我的加工方法供参考,第一,先粗车一端内孔,并倒有60度的大倒角,第二,一夹一顶光外圆,第三,再用外圆作基准粗车另一端,同时也并倒大的60度倒角,第四,热处理,第五,两端顶精磨外圆,第六,精车内孔,有此类工装,百度上找得到,如没有,可以夹此件离端3分之2处,可先把工件手动装在卡盘上,定位那端不要接进定位点,留一点矩离,夹力只到夹住就为止,再用顶尖把工件顶到位,不忙回顶尖再夹紧,后再回顶尖。这里的装夹很关键,特别是经验,不是一两句能表达得完的,相信这样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把同轴度精度搞得更好。

网友(点评):
谢谢大虾指点,再想请教下最后一步精内孔,在车床精车好还是用镗床精镗好。

网友:
回复“谢谢大虾指点,再想请教下最后一步精内孔,在车床精车好还是用镗床精镗好。  ”关键还是你是否整有工装夹具没有,最好能在一次装夹,两孔都能加工。

网友:
各位大侠  楼主的问题我感觉是如何保证0。01的要求,就是两个孔如何达到同轴度?请各位大侠说明,如何装夹,以什么工装工具,请大侠执教,学习中~~~

网友:
我们做过类似的活是车床加工后留磨量,热处理后直接上磨床加工。
内孔磨完穿芯轴再磨外圆。这些关键尺寸都要靠磨工来保证。活干的好不好就要看磨工的责任心了

网友:
先精磨再车内孔!

网友:
先普车车外圆留余量   再蘸火   再去数控车外圆和内孔   在调头车另外一头   以内孔定位

网友:
同意六楼观点,不管淬火不淬火,都应该先加工内孔,然后用双顶尖顶芯轴磨外圆。
关于热处理变性问题可以先无心磨磨下外圆,再车孔,最后外圆磨精磨外圆

网友:
是单件还是批量?加工i工艺不同

网友:
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磨外圆,再加工内孔。因为内孔较短以外圆定位容易保证精度,如果以内孔定位,外圆加工的较长,如果尾座未调整好,很容易偏心。

网友:
两次装夹保证不了同轴度,
不废话,上图,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

网友:
同心度要求高就镗床精镗两孔再用顶针磨外圆。

网友:
正确还是要先镗内孔,以内孔为定位基准,再精磨外圆,这样可以达到误差范围内

网友:
批量大的话同意26楼的工艺,。

网友:
内外圆都磨,先磨外圆,然后做个夹套放在磨床上把夹套内孔磨到零件外圆的尺寸,在磨内孔

网友:
试试我的方法:粗加工时给小孔两段倒角30度(不大于三个米),热处理回来。顶30度倒角磨外径,靠磨两段(注意顶尖外径小于47 ,原因...),以外径.端面找正,磨内径。   (先磨外径端面就是为磨两段内孔,做基准。也算基准重合吧,当然你的工人能找正到几道就看他的技术了)

网友:
图纸给的尺寸不全 ,我建议用磨床加工,先调质,车床粗加工,然后表面淬火,接下来就完全磨削,那个小于φ47的孔是要用到的,用这个孔穿芯轴磨削外圆,把图纸尺寸标清楚 我们再讨论吧

网友(2011-06-07):
我们都是先精车内孔,然后装心轴磨外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东西怎么用?

网友:
领教了,很多的建议!!!!!!!!!!

网友:
很有趣的问题,我要向有经验的师傅学习!

网友:
以上各位大虾我想问,怎么能够保证两孔同轴度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零件应该是轴承滚柱吧,粗车后留单边1.5~2mm的精车余量,调质后精车并留单边0.3~0.5mm的余量,淬火后 ...

赞成,双手赞成。

在把外圆磨了后,夹外圆磨内孔和端面,当然要用千分表找正。

网友:
调质完精车外圆,以外圆为基准加工里孔,加工完表面淬火,以里孔为基准磨外圆

网友:
一般的车床,车不到1.6吧,我们厂里的只能加工到3.2;

网友:
先粗加工外圆和内孔再淬火,再以外圆精加工φ47孔,最后以φ47孔精磨外圆。

网友:
我也认为要先加工内孔,然后磨外圆

网友:
先磨外圆,然后再精车2内孔!

网友:
先精车外圆比较方便,但是涉及热处理和较高的同轴

网友:
这活的难点在于同轴度0.01和250的长度。如果只是单件的话鼓捣鼓捣费点时间还是能弄出来的;如果是批量,那么就比较难搞。另外两端面在磨外圆的时候必须同时磨出,因为平面度要求0.01.然后再提醒下楼主,在普车上是很难达到同轴度0.01的精度的,因为普车的主轴精度的要求就是跳动0.01内,这么长的工件要在普车上达到这样的要求显然是很勉强的。

网友:
镗床加工不动活保同心度

网友:
内孔定位车外圆
最后车内孔

网友:
唉!典型的粗加工企业遇到精密任务,6楼的看法可取

网友:
建议先精车外圆(留加工余量),以外圆为基准加工两端47孔 ,之后以47孔为基准加工外圆,磨削

网友:
粗加工----> 热处理------> 精车外圆(留磨量0.5-0.7)-高频------(修中心孔)精磨外圆-----以 外圆难定位精车两端内孔(用中心架)及总长

网友:
批量大的话同意26楼的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E:

精磨外圆后加工内孔,那么定位基准选哪?怎样装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在普通车床,外圆磨床上加工。之前有一批零件工艺是粗加工后调质,表面淬火,
然后以外圆为基 ...

我这也有一个类似的零件!很是困惑!轴表面是尼龙1010,另外两端孔德同轴度要求也很高!0.01吧!

网友:
热处理后,堵两头后两顶磨外圆,再找正外径磨内孔,找正好0.005都没有部题。13430557624

网友:
同意上楼说法。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受益很多

网友(2011-07-07):
回复 网友F:

装上轴承和轴后已经亡羊补牢   晚矣  呵呵

网友:
应该是先加工外圆
然后再加工内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