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1的钢筋多角度多方向折弯如何做?采用何种设备来做?附图

楼主(2011-05-06):
如下图,是张用直径11的圆钢折弯(多角度多方向)制成。 先折两边,后面焊接起来。
      问题1:这种多角度多方向的闭合折弯是如何作的?
      问题2: 采用何种设备做?

网友:
模具,做钢家具最起码的东东,当然,如果只是做几件,用手工也可以,不过,你可能不具备这样的功夫,

网友:
可以先用钢筋弯曲机弯成四边形,再用压机压一下

网友:
折弯机配备相应的模具就行了

网友:
先用自动折弯机折成经过计算的平面形状,然后用液压机压成型。
顺便补充一下,选择合适的自动折弯机可以在一回转曲线上折N个角度,而且角度大小可以调。

网友:
你说的这种自动折弯机能不能给出具体的厂家和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能再请教一下这种折弯机的型号之类更详细的信息吗?
五轴折弯机能做得出这种产品吗?会不会大才小用?
望回复。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自动折弯机应归纳为特殊设备,适合产品的大批量生产,我知道江苏和浙江有做这种设备的,具体的联系方式你可以在网上查,因为我也不是很清楚。如果是广东中山这边我们也可以承接,不过这种设备需要定做。顺便留下我的QQ号:237411214.需要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