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的计算公式,请教

楼主(2011-05-06):
各位大虾:现求螺栓的计算公式。比如,我想做一个设计,计算一下选用多大的螺栓多少个可以满足使用要求?现手中有个太麻烦,想求一个简单点的计算公式。希望能得到大虾们的帮助。在此先谢过!

网友:
螺还有什么计算公式的?

网友:
朋友你的问题太模糊了,你想要问什么,你想要的是螺栓的抗拉,还是抗剪,还是扭力等,你要说清楚

楼主:
这么说吧,我们 是做后桥,主要是计算一下桥壳法兰盘与制动器底板的螺栓连接能否满足使用要求?也就是两个圆法兰盘的连接,应该是主要承受剪切力,需要计算一下需要直径多大的螺栓?用多少个螺栓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2011-06-1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机械设计》教材的螺纹连接那一章

网友:
要计算的就按计算来,不计算的有标准,一般距离是直径的4-8倍,实际上好像是你自己意思,

网友:
我看也是~~....

网友:
螺栓设计使用宝典,vdi 2230
但此处的螺栓连接应设计为摩擦型连接。

网友:
汗……
看了这个贴我发现自己真是孤僻寡闻
还没听说过计算公式
求高手出现

网友:
参看《材料力学》一书,里面有关于你想要的几种应力计算公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看过,太过麻烦和抽象。好像说得不太明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就是想计算计算,求一个计算公式。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电子版的吗?或者有此类型的公式吗?发来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C:
计算就按计算来,机械手册上比较全,要计算没别的好办法,最基础的来.

网友:
AUTOCAD机械版的里面有计算的,很方便。可以到网上搜一下相关的小软件。

网友:
大学的时候应该有机械教材才是的啊,回去查看一下就知道了................或者上网查询一下有关的资料应该能有的.............

网友:
计算螺纹直径的时候,一般按最小直径=d(公称直径)-1.226P(螺距),然后在修正为标准直径

楼主(2012-05-29):
引用 网友C:
计算就按计算来,机械手册上比较全,要计算没别的好办法,最基础的来.

谢谢啦,有时间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