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前端缩口用什么设备加工?附图

楼主(2011-05-06):
管子前端缩口用什么设备加工?附图
加工工艺是什么样的?
没见过,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用推缩或旋缩都可以,简单工艺,

网友:
如果量不大,就做个模具直接在车床上滚压就好了

网友:
缩管机,
开模

网友:
你壁厚是多少。什么材料的。
13814885280

网友:
楼上的不错啊 直接把设备搬上来了  管壁厚应该5M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