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线导轨安装方法

楼主(2011-05-07):
直线导轨有3米长,2根。床身导轨跨距有2米,有什么好的方法?不打等高,只要2根平行。(试过调好1根,在用调好的1根去调第2根,平行误差5丝。可用平尺去检查第2根有60丝误差。)

网友A:
我们都是用大理石平尺做基准的,先大致装好一条,以这一条打平尺,然后调教线轨的直线度。再以平尺为基准调另外一根。
你检测的误差包含直线度误差,及平行度误差。先要直,再平行。
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用大理石平尺做基准的,先大致装好一条,以这一条打平尺,然后调教线轨的直线度。再以平尺为基准调 ...

谢谢!我也是用大理石调,以一边为基准调好直线,以调好的直线为准去调另一根导轨的平行,这样两根导轨误差是几个丝。问题来了,另一条没看直线,在看直线时误差60丝。我想你说的对,先看直线在看平行。

网友(点评):
以调好的直线为准去调另一根导轨的平行的同时也可以看直线

网友B:
在一个滑块上架一表座,用百分表找另一导轨的直线度,直到合格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一个滑块上架一表座,用百分表找另一导轨的直线度,直到合格为止。

谢谢!我的理解是这样。以调准 好直线的导轨为准,架好百分表去打另一条导轨,调两条导轨的平行,同时用大理石平尺测导轨的直线,同时进行测量。不然直线与平行不好解决。不知对否?

网友(点评):
2米的大跨距,如果就在基准导轨去打表非基准导轨,这样测量本身的误差就很大,特别你把表放在滑块上,滑块移动的时候会有倾斜,跨过2米后,就有误差了

网友C:
不好意思,上个帖顺序弄反了,见谅!!

网友:
6楼的样本很详细!

楼主:
谢谢!还是没看出具体的。没看出2根直线导轨侧边的平行数据是多少?只是做个工装?现在是把导轨A的直线调好,做为基准,去调导轨B,要求2根导轨的侧边平行及导轨B的直线也符合要求。用百分表打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的,是这样调整,我们机床厂一般控制在0.01/1000mm。

网友:
谢谢,导轨安装是很关键的。

网友(2011-08-10):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上个帖顺序弄反了,见谅!!

好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2012-05-26):
我们以前装5200mm长的导轨,跨距2800mm.基准轨直线度控制在0.01mm,再做一个过桥工装,一端固定在基准轨的两个滑块上,另一端自由放置于滑块顶上。在过桥上放置百分表,表针打滑块侧面。以同一点推动过桥,一路走过去,调整另一侧滑轨的与基准轨的平行度,控制在0.01mm以内,再重新打副导轨的直线度,基本上在0.02mm以内。

网友(2016-05-30):
论坛资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