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煤油RP-3对液压各元件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1-05-07):
航空煤油RP-3---对液压各元件有什么要求。我有个系统大体是一下这些要求,我选择元件是否要很注意?
1.
工作介质:航空煤油RP-3
2.

液压泵站的工作压力:0.5~1.5Mpa6.3Mpa可调;
3.
流量:63L/min;
4.
过滤精度:16um,不允许使用纸质滤油器。
国内的阀件和泵能达到要求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网友:
航空煤油无润滑性;密封材料要慎重选择;寿命仅20%不到;效率能达到60%就很好了;电磁阀要防爆。
选进口的吧。

楼主(2011-10-18):
谢谢楼上的答复!我会去多多查阅相关资料的!

网友A:
顶一下,我最近也要做一套RP-3的测试设备,流量范围20L/h~80000L/h,压力0.2MPa~4MPa可调,介质温度范围-30~+100度,也很发愁呢,元件应该增么选?有这方面的专家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啊,长点见识

网友B(2011-12-07):
这些倒是可以联系我的,可以帮你解决所有问题。我做这个行业10年,目前国内航空系统不同温度、压力的地面各种试验设备上用的航空煤油泵、阀都可以提供的。RP-3是一种特殊的液压介质,在60bar工作压力以内,为客户省成本考虑,我们提倡采用我们定制的专用航空煤油齿轮泵或叶片泵,超过60bar,我建议用柱塞泵。我们还提供磷酸酯泵、水乙二醇泵、轧制油泵,都是低粘度介质。低温泵也是可以提供的。手机:18973170162,0731-85012662,wcj0731@yahoo.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我最近也要做一套RP-3的测试设备,流量范围20L/h~80000L/h,压力0.2MPa~4MPa可调,介质温度范围-30 ...

请联系我,我专业做航空煤油泵阀的,谢谢!18973170162,王先生

网友:
注意防静电,管路接头短接,各部分接地电阻最多几欧,过滤器是静电最多的地方,目数流量不可照搬液压,应按流量曲线仔细选择。

网友:
没有接触过
过来学习一下啊!

网友:
   RP-3试验设备这块我们做得相对较多些,油液温度做过-55度-+120度,环境温度150度,最高做到压力21MPa,以及在线振动环境试验等!
楼主所提的要求,阀件可选国产的,泵就只能选国内专用的煤油液压泵(部分航空单位有的)或进口的.5楼的关于"介质温度范围-30~+100度",我们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可以实现的.

   邮箱:757848914@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倒是可以联系我的,可以帮你解决所有问题。我做这个行业10年,目前国内航空系统不同温度、压力的地面各 ...

在北京吗,有时间交流一下

网友(2014-08-18):
我也关注航空煤油为介质的液压系统,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