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正弦曲线y=R*sin(a),当从a1点移到a2点在y方向走过的路程

楼主(2011-05-07):
求正弦曲线y=R*sin(a),当沿着曲线从a1点移到a2点在y方向走过的路程.    注意:是路程不是距离
a1,a2为任意二点,a1<a2.

网友:
代入公式中算不就行了吗,楼主想问什么?

网友(点评):
沿着曲线在y方向走过的路程,不是垂直距离.代入公式中计算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清楚了  问问一般的数学老师都知道

楼主:
注意:沿着曲线在y方向走过的路程,不是两点间在y方向的垂直距离.

网友:
你问的是a1到a2的曲线长度吧?
Q(x) = ∫ sqrt(1+y'^2) dx ,这个是求曲线长度的经典积分式。
L = Q(x2)-Q(x1)

L:曲线长度
∫:积分符号
sqrt: 平方根
y':y的一阶导数,即 dy/dx

网友(点评):
不是曲线长度,是在y方向走过的路程.

网友(点评):
曲线长度投影到Y轴后的长度。

网友(点评):
L =∫ |dy|,(a1,a2)。

网友(点评):
dy=R*cos(a)*da,

网友(点评):
L =∫ |dy|,(a1,a2)=R* ∫ |cos(a)|*da, |cos(a)|不是单调递增的.积分会出错.

网友A:
1. 先计算点在1/4周期在y方向的路程s,此时路程与位移相等,直接用公式即可;
2.再计算点在一个周期内y方向的路程,为4s;
3.计算从a1到a2共有几个周期(设为n个),则在y方向的总路程即为 n*4s。

网友(点评):
a1到a2之间不是完整的周期怎么办?

网友(点评):
a1,a2为任意二点

楼主:
求在Y轴方向走过的路程与转角a1,a2的关系的通用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先计算点在1/4周期在y方向的路程s,此时路程与位移相等,直接用公式即可;
2.再计算点在一个周期内y方向 ...

嗯,算路程的话按楼上的方法可以,

其中:n=(Xa2-Xa1)/2π

网友:
由于求的是路程不是距离,因此从速度来理解较好。

正弦运动的速度是余弦,走过的距离如果写成最简
式,只能这样: ∫ Abs[Cos[x]] dx    然而这样积不出来。

作图:

则任意一点走过的Y方向的总长为:
第一周期内,第一象限积分:即当前点Y值本身
第一周期内,第二象限积分:即2R-Y
第一周期内,第三象限积分:即2R+Y
第一周期内,第四象限积分:即4R-Y

第二周期内,第一象限积分:即4R+Y   (比第一周期+4R)
第二周期内,第二象限积分:即4R+2R-Y(比第一周期+4R)
第二周期内,第三象限积分:即4R+2R+Y(比第一周期+4R)
第二周期内,第四象限积分:即4R+4R-Y(比第一周期+4R)

第3周期比第二周期再加4R
。。。

网友(点评):
Y应该是|Y|

网友(点评):
Y应该是ABS(Y)

网友(点评):
是否有通用的计算公式.就象 弧长=R*(a2-a1)

网友(点评):
没注意,应是|Y| 谢谢! 则忍一两点之内走过的Y举例为 第二点走过的总长 - 第一点走过的总长

网友:
不需要是完整周期,任意两点都可以啊,“n=(Xa2-Xa1)/2π"计算出来的n 即是1/4周期路程(R)的倍数。要注意将角度转换成弧度就是了。

网友(点评):
但在Y方向的速度不是匀速的,是余弦曲线

网友:
带绝对值的积分要专门讨论。
你首先要明确自己的问题,是要求“路程”,还是求一个“解析式”?
如果是前者,有很多办法;如果是后者,恐怕比较困难,有些函数无法用仅仅一个解析式来表达。
若是前者,将路程分为主次两部分来求,令 a / 2π = p.q,其中p是整数部分,q是小数部分,一个2π周期的y向路程为4R,则主路程为p*4R;小数部分再细加分析。

网友(点评):
1.求一个“解析式” 2.解析式比较困难的话,求“路程”.

网友:
不过就是个绝对值积分,整起来这么复杂,楼主看满足你要求不。
据我看来,∫|y|的值不存在一个简单的解析式。

网友:
这题要按a1,a2处的位相的情况来进行讨论的,所得的分段函数就是楼主要的通式

网友(2012-06-09):
这个很好求啊,用微分就可以求解啊

网友:
9楼的回答应能解决

网友:
一年前的帖子了。
不过感觉没那么麻烦的东西,给弄得挺不透流。
a1-a2,除以2pi,等于a,余数b
则路程等于a*2R+sin(a1)-sin(a1-b)。
最后两项需要推敲讨论。但思路应该是这个。